为什么C语言变量还可以这样用?定义变量之后,还可以再定义一次

楼主:
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前面定义变量之后  还可以再定义一次  关键的是还定义成IO端口一样  进行位操作    求大神们的详细解答和具体使用方法,越详细越好。   万分感谢!   可以付费求解答  加QQ1041596749

网友A(2019-02-26):
你的uchar 应该被定义为位结构体了,你仔细再查找是不是有uchar的定义

网友B:
自己都没说清楚,代码也不上上来,还想别人详细解答,可笑

网友C:
应该是其它文件里面有关于一个ucha.的定义吧,其实就是一个位操作。

网友D:
首先最开始的是定义这些字符,后面那些#define是宏定义,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字符去代替,不然你每次要用都要打那么长的嘛,if里面是去判断这些字符

网友E:
应该像位带操作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