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脉冲控制BUCK电路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
51单片机定时器产生PWM,控制三极管驱动电路进而控制mosfet的开通,进行buck电路的仿真,软件proteus8.6

附件有proteus工程和51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
以下两张图原理一样,只是位置不一样,方便你排版

单片机脉冲控制buck电路仿真.pdsprj

仿真结果:
示波器显示脉冲

电压表显示输入输出电压

#include<reg51.h>

sbit PWM=P2^0;                                                                             // 定义P2.0输出pwm脉冲
unsigned char DutyCount = 0;  // 定义占空比的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Duty = 50;                                          // 定义占空比,初始值为50%,可调
void main()
{
              // 初始化定时器0 , 0.001ms  1Mhz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65536-12)/256;
              TL0=0xf4;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65536-1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nothing to do!!!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R0=0;                                                                                                    //赋初值时,暂时关闭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65536-12)/256;
              TL0=0xf4;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65536-12)%256
              TR0=1;                                                                                                    //打开定时器

              DutyCount++;                                                                                    //计数器自加

              if(DutyCount>=100)                               //10khz
              {
                            DutyCount=0;
              }
              if(DutyCount<=Duty)     //占空比%50,可改
              {
                            PWM=1;
              }else
              {
                            PWM=0;
              }

}

网友A(2019-04-08):
示波器显示的PWM频率不对啊,不是你设置的20K 啊

网友B(2019-05-31):
这是产生多少频率的呢

网友B:
请问谁能帮忙说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C(2020-05-05):
这个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产生多少频率的呢

1khz

网友E(2020-06-05):
非常感谢答主

网友F(2021-04-06):
咋没波形

网友F:
调出来了,但是蓝色波形有些失真

网友G:
我示波器测试频率只是257.1hz

网友H: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一直是4点几V不变,我这是占空比50截的图波形对但是输出很小,调成100的占空比输出还是只有5V左右

网友I(2021-05-30):
这个只能固定负载吧~没有稳压

网友J(2022-04-16):
输出电压和占空比对应不上啊,是不是电路元件没用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输出电压和占空比对应不上啊,是不是电路元件没用对啊?

是不是软件有什么地方属性没修改,我用的8.9,能运行但是结果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一直是4点几V不变,我这是占空比50截的图波形对但是输出很小,调成100的占空比输出还是 ...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J:
这一个部分是什么作用,有大佬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M(2022-05-26):
引用 网友J:
这一个部分是什么作用,有大佬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MOSFET的驱动电路。
因为单片机发出的PWM波电压值比较小,MOSFET的驱动电压一般在15~20V,这个驱动电路可以放大电压。
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驱动电路的阻值都是怎么算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MOSFET的驱动电路。
因为单片机发出的PWM波电压值比较小,MOSFET的驱动电压一般在15~20V,这个驱动电路 ...

这里是用三极管实现的推挽输出形式类似mos管的推挽输出,详细可以查看stm32输出模式解析和内部设计,单片机给出的电压是不足以直接推动电源供应部分的mos管的还存在烧单片机的风险,从头开始分析,Q3这里的三极管可以看做开关管(或是非门),这个三极管的通断会影响R4 与R5之间的电压,由于R4、R
5分压为24V电源如果Q3导通的话,这里提供的电压大概为12V如果截止则是24V左右,在后级的Q1、Q2两个三极管可以看做推挽输出能加强输出电流。当Q3导通时上管Q1截止下管Q2导通则会给Q4 nmos提供一个与地接通的电压大概是0.7V(三极管存在导通压降)Q4会因为Vgs<导通电压而截止,反之Q3截止会导致上管Q1导通,下管Q2截止,为Q4nmos的栅极提供一个大概为23.3V的电压使得Q4因为Vg>导通电压而导通,如此反复则可以使单片机通过nmos的开关来控制电压,后续的稳压,续流,稳流则是通过C7 C8 D4和L1处理,楼主给的电路非常赞,以上分析均无实物分析仅通过原理图分析,相关数据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O(2023-04-14):
引用 网友J: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同问同问,很急想了解有没有带捞指教一下

网友P(2023-09-14):
引用 网友L: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一直是4点几V不变,我这是占空比50截的图波形对但是输出很小,调成100的占空比输出还是 ...

你好 请问您明白问题在哪了嘛

网友(2021-05-04):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一直是4点几V不变,我这是占空比50截的图波形对但是输出很小,调成100的占空比输出还是 ...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