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问按键设置与保存外部存储24C64的问题

楼主(2019-02-26):
       大家好,刚学单片机不久,由于自己很菜,几个问题想不通,所以想请教下大神们
我用STC单片机和数码管做了个实验定时器,有四个模式(number)1\2\3\4, 主程序循环判断这个值用来进行运行方式的选择,按键切换到修改这个number值的界面,每按一下number++,只要一改变,主程序就立马响应这个改变后的运行模式,我想让这个值修改好,并且再按保存返回主界面后再运行这个改变后的模式,是不是不能用同一个变量名?比如我按键此时修改的值是X,把这个X保存EEPROM后,再从EEPROM地址读取这个X的值赋值给这个number,我实在想不出来,请大神们帮下

网友A:
按键修改的值是X,把这个X值先保存EEPROM后再把X赋值于number。STC单片机自带EEPROM,一般不必外挂。

网友B:
这时有你要的案例
单片机LCD12864仿真与2402关机多种状态保存源码

楼主:
好的,我参考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