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DS18b20接单片机的三个不同IO口,不用单总线,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9-02-26):
用DS18B20传感器和51单片机做出多路温度监测系统,但是要用到三个DS18B20,每个DS18B20接一个51单片机管脚,不是单总线的,这样的程序怎么写?一个传感器我已经知道怎么写了,但是3个的确实没找到,求助一下给个思路或者给一个实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S18B20带有唯一ID号的单总线器件,可在单一线上并多个器件,这样的资料网上较多。

网友B(2020-12-02):
如果3个都接在同一个io上那就通过识别id区分,如果分别接3个IO你说的这种就更简单了,3个io分时单总线通信不就完了,有啥好说的

网友C:
查DS18B20手册,

网友D:
多路监测系统,为什么不搞无线模块?
每个DS18B20接一个51单片机管脚,是接同一个?这样算什么多路。

网友E:
每个DS18B20都有一个ID号的,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就行了。网上很多说明

网友F(2021-12-14):
可以在每个函数增加参数来管理你用那个IO口的代码就行,或定义一个变量不区分你要用那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