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73电路问题,请求大神指点迷津,必有感谢

楼主:
本人新人,按这图纸焊的板子,求大神指点错误,如有可能帮忙改正一下,必有感谢,右下角573的接地不是,画多了

网友A(2019-02-27):
这图放大了也看不清楚。连线有无错误无法判断,但5路继电器和1路蜂鸣器的晶体管放大电路应该是把负载接晶体管C极。看图中是用的是普通51单片机,建议用低电平驱动PNP晶体管。你把仿真文件用附件发上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