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HT11和2.2寸液晶屏的温湿计设计 超简单

楼主:
本帖子中DHT11的驱动函数和我另一个设计中的函数相同,直接copy过来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27755-1.html

DHT11温湿计模块是广大毕设者相当熟悉的了,最近有朋友需要,随手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温湿计。
设计采用176X220 2.2寸TFT屏、STC12C5A60S2核心板以及DHT11等组成。

设计使用的TFT样式如下所示:

由于核心板上提供这款TFT的直插接口,故只需要连接DHT11到任一未占用的IO上即可。就像这样:

需要注意的是,DHT11的数据线需要上拉10K电阻,这个电阻我焊在了DHT11的引脚上,并用热缩管罩住了。

显示部分的程序参照淘宝上店家的例程,很方便就能够进行需要的显示,但是我的程序中对TFT驱动程序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简,没有使用到的功能都删除了,为了节省flash,移植也方便。

程序主函数: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GUI.c"
sbit DHT=P2^7;//DHT11模块
//运行数组
unsigned char disp[5]={0,0,0,0,0};//温度每一位、湿度每一位
//运行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_Receive[5];

/************************************************************
名称:基于2.2寸屏和DHT11的温湿计
平台:STC12C5A60S2核心板

简介:显示采用2.2寸TFT 176X220彩色液晶显示温度和湿度;
        测量部分采用DHT11模块,模块信息如下:
        ASAIR
        -----
        NA:DHT11
        OC:3.3-5.5V
        U1:5-95%RH
        U2:-20-60℃
        U3:±5%RH±2℃
        SN:8180H3985

程序编写:凌净清河
硬件制作:凌净欣羽
文稿排版:凌净欣羽

日期:2019年2月26日
注意:设计仅做正温度处理。
注意:核心板上的晶振频率为11.0592MHz,移植时注意修改延时。
所属:新矿城学习基地#2019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80;
        while (--i);
}

void sys_init()
{
        Lcd_Init();
        LCD_LED=1;
        Lcd_Clear(BLACK);
}

void DHT_Collect()//温度采集函数
{
        unsigned char i,j;//for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t;//超时判断
        unsigned char dat8=0;//一次读取的8位数据,需要读5次
        unsigned int CheckValue=0;//校验和

        DHT=0;//主机发起始信号
        Delay20ms();//主机拉低总线至少18ms
        DHT=1;//主机拉高总线20~40us
        Delay30us();

        t=8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2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2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for(j=0;j<5;j++)//5次读取
        {
                for(i=0;i<8;i++)//1次8个位
                {
        //等待50us开始时隙
                        t=1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0;//记录时间清零
                        while(DHT&&++t);//等待并记录高电平持续时间
                        dat8<<=1;
                        if(t>30)//高电平持续时间较长(70us)
                        dat8+=1;//传输值为1
                }
                Data_Receive[j]=dat8;
        }

        Delay30us();//等待DHT11拉低50us
        Delay30us();
        DHT=1;

        for(i=0;i<4;i++)
        {
                CheckValue+=Data_Receive[i];//计算校验值
        }
        if((unsigned char)CheckValue==Data_Receive[4])//比对
        {
                disp[0]=Data_Receive[2]/10;
                disp[1]=Data_Receive[2]%10;
                disp[2]=Data_Receive[3]%10;
                disp[3]=Data_Receive[0]/10;
                disp[4]=Data_Receive[0]%10;
        }
}

void main()
{
        sys_init();
        GUI_BOX_K(0,0,219,175,GRAY0);
        GUI_BOX_K(4,4,215,171,BLUE);
        Gui_DrawFont_GBK24(39,8,YELLOW,BLACK,"无线温湿度计");
        Gui_DrawLine(35,34,185,34,BLUE);
        Gui_DrawFont_GBK16(5,36,WHITE,BLACK,"    本作品使用DHT11模块和");
        Gui_DrawFont_GBK16(5,54,WHITE,BLACK,"彩色液晶模块,完成温湿度采");
        Gui_DrawFont_GBK16(5,72,WHITE,BLACK,"集和显示。");
        GUI_BOX_K(8,90,211,167,BLUE);

        Gui_DrawFont_GBK24(10,100,YELLOW,BLACK,"温度");
        GUI_Char24(58,100,YELLOW,BLACK,CChar4);//:

        Gui_DrawFont_GBK24(10,130,YELLOW,BLACK,"湿度");
        GUI_Char24(58,130,YELLOW,BLACK,CChar4);//:
        while(1)
        {
                DHT_Collect();

                GUI_Num24(82,100,GREEN,BLACK,disp[0]);
                GUI_Num24(106,100,GREEN,BLACK,disp[1]);
                GUI_Char24(130,100,GREEN,BLACK,CChar2);//.
                GUI_Num24(154,100,GREEN,BLACK,disp[2]);
                GUI_Char24(178,100,YELLOW,BLACK,CChar1);//℃

                GUI_Char24(82,130,YELLOW,BLACK,CChar0);//空格
                GUI_Num24(106,130,GREEN,BLACK,disp[3]);
                GUI_Num24(130,130,GREEN,BLACK,disp[4]);
                GUI_Char24(154,130,YELLOW,BLACK,CChar0);//空格
                GUI_Char24(178,130,YELLOW,BLACK,CChar3);//%
        }
}

欢迎进群:873434536,虽人数暂时较少,但群内氛围很好,有任何关于51学习中的问题,来一起讨论吧~!

资料下载:
【程序】
基于DHT11和2.2寸液晶屏的温湿计设计
【DHT11资料】
【屏幕资料(来自淘宝)】

请注意,为了方便黑币较少的人也能够下载附件,回复本帖,任何时候我看到,均会给出最高评分作为黑布补贴!

网友A(2019-02-27):
占个沙发,学习点1:DTH11的学习;2:液晶显示的学习,不错。

网友B:
对了,才想起来,设计原本是打算做无线的,但是后来需求变了,改为有线测量,标题就没换回来,这个算是设计的BUG,看到的情知悉。

网友C:
很棒的帖子呀,对我很有用

网友D:
作品很棒,赞!!

网友E: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并感恩楼主的仁心照顾黑币较少的人也能够下载附件。

网友F:
最近有一个课程设计,正好参考一下啦,拿走了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LCD显示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H:
请注意,为了方便黑币较少的人也能够下载附件,回复本帖,任何时候我看到,均会给出最高评分作为黑布补贴!          楼主这操作是薅51黑的羊毛啊!哈哈哈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51电子,正好参考楼主设计思路。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51电子,正好参考

网友J(2019-04-05):
我是个新手,我想具体了解DHT11模块的应用,与编程
谢谢大佬

网友K(2019-08-28):
楼主还在么,求补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在么,求补贴。

怎么啦,需要补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怎么啦,需要补什么?

没有黑币了。。想下载附件,非常感谢

网友L(2019-10-02):
作品很棒,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M(2020-04-27):
楼主辛苦了,如果做了可以在手机上显示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N(2020-07-30):
楼主,请问用STC89C52可以做这个吗?

网友O(2022-04-03):
检测温度直接用一块彩屏?楼主有点奢侈了呀

网友P:
群里有这个资料吗,这儿下载积分不够

网友Q(2023-03-14):
谢谢分享,美观使用,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