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纳姆四个驱动怎么控制?求详细的配套方案,给出一个评估

楼主(2019-02-26):
第十四届信标组出现的H车,麦克纳姆车模,四个驱动应该怎么控制啊?有木有人能给出详细的配套方案,给出一个评估。

网友A:
麦克纳姆轮通过各方向的速度相互抵消实现全向移动,你需要做的就是控制四个电机的速度大小改变方向,控制电机可以通过电机驱动器完成(pwm)。其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麦卡纳姆轮的稳定性其实很差,它会走着走着就偏掉了,解决办法就是加闭环控制。闭环控制的话可以用陀螺仪判断是否偏移方向,或者直接对电机进行闭环控制,主要解决方案就是加上速度码盘。

网友B:
本站有相关的资料,可查看。

网友C:
麦克纳姆轮全向轮战车程序精髓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119072-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本站资源,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