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一些芯片和硬件的使用心得-74HC573锁存器

楼主(2019-02-26):
74HC573锁存器
74HC573引脚图:

573芯片内部电路:

74HC573的八个锁存器都是透明的D型锁存器,当使能LE)为高时,Q输出将随数据(D)输入而变。当使能LE)为低时,输出将锁存在已建立的数据电平上。输出控制不影响锁存器的内部工作,即老数据可以保持,甚至当输出被关闭时,新的数据也可以置入。这种电路可以驱动大电容或低阻抗负载,可以直接与系统总线接口并驱动总线,而不需要外接口。特别适用于缓冲寄存器,I/O通道,双向总线驱动器和工作寄存器.573工作电压在5V(VCC)左右最大7V最小2V,最大输出电流为20MA,可用来驱动发光二极管。(*573的数据输入电压,不允许超过573电源电压0.5V允许-3V电压)
573封装尺寸:

C语言程序(示例):
#include
  sbitLE1=P2^6;
  sbitLE2=P2^7;
  voidmain()
  {LE1=1;
  P3=0X0F;
LE1=0;//开启锁存功能,使U2输出端锁存数据0X0F/*只有LE1=1时P3口的数据才会被输出到573的数据输出口,上述程序知识将信息锁存在了锁存器里,等待使用。
  LE2=1;
  P3=0XF0;
  LE2=0;//开启锁存功能,使U3输出端锁存数据0XF0
  while(1);}

总结:74hc573的0E引脚在使用时通常与GND连接在一起,通过LE来选择锁存器的锁存与使用状态LE为高电平时锁存器信号输入端接受信号发送到输出端,LE为低电平时,输入信号锁存在芯片内,D0--D7为信号输入端,O1-07为信号输入端,多个573的信号输入口可以串联在一起通过LE的高低电平决定其中某一个573的工作状态(常用于光立方灯、矩阵LED、多位数码管、等接收数据引脚较多的电子元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