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时间不对,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26):
用定时器试了一下小灯的亮灭,结果时间好象不对,(程序应该是亮1秒、灭1秒,而实际亮灭各1.7秒左右),请教是什么原因?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0;
TMOD=0x01;
TH0=0xb8;   //定时20毫秒
TL0=0x00;
TR0=1;
while(1)
{
if (TF0==1)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定时器溢出50次,
{
cnt=0;
led=~led;}   //亮灭各0.02*50=1秒钟
}
}
}

楼主:
不好意思,视频没有传好

网友A:
你的定时器是定的1s,但中断后,你不是还执行了其它语句嘛,它们也是要占用时间的,一次很少,次数多了,误差就会很大的。

网友B:
多大的晶振?

网友B:
应该是定时器初值搞错了

网友C:
你这定时器设置是按晶振频率11.0592MHz,程序本身没有问题。时间不对可能是你用的晶振频率不是11.0592MHz。

网友D:
定时器是定的1s中断后,你还执行了其它语句,它们也是要占用时间的,一次很少,次数多了,误差就会很大的。

网友E:
一般这几条程序不会用多长时间,不会有这样多大的误差,可能是定时初值不对。

楼主:
11.0592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几条程序不会用多长时间,不会有这样多大的误差,可能是定时初值不对。

初值(十进制)=65536-0.02*12/11059200=47104,转为十六进制是为B800,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定时器设置是按晶振频率11.0592MHz,程序本身没有问题。时间不对可能是你用的晶振频率不是11.0592MHz。

晶振频率是对的,我在别的地方用过了,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时器是定的1s,但中断后,你不是还执行了其它语句嘛,它们也是要占用时间的,一次很少,次数多了,误 ...

执行了50次,但误差不应该这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是定的1s中断后,你还执行了其它语句,它们也是要占用时间的,一次很少,次数多了,误差就会很大的。

如用延时函数的话,执行次数再多也看不出误差,估计程序有错,但我自己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频率是对的,我在别的地方用过了,没有错

这个程序经仿真验证没有问题,时间不对只能是你的硬件问题,重点怀疑晶振和振荡电容的品质和焊接质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是定的1s中断后,你还执行了其它语句,它们也是要占用时间的,一次很少,次数多了,误差就会很大的。

抄袭?!!!!!!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