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常用的4*4独立按键扫描程序,在此分享给大家。利用数码管显示键值

楼主(2019-02-26):
键盘实质上是一组按键开关的集合。通常,键盘开关利用了机械触点的合、断作用。键的闭合与否,反映在行线输出电压上就是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如果高电平表示键断开,低电平则表示键闭合,反之也可。通过对行线电平高低状态的检测,便可确认按键按下与否。为了确保CPU对一次按键动作只确认一次按键有效,还必须消除抖动。

将按键分为行列,CPU通过行列的电平变化,便可确定按键的位置。
如图,我把它设定的键值为:
3   2   1  0
7   6   5  4
b   a   9  8
f   e    b  c
由于用的是仿真软件,数码管中间有一节并没有点亮

/**************************************************************************************
*
                        S1-S4:0-3
                        S5-S8:4-7
                        S9-S12:8-B
                        S13-S16:C-F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GPIO_DIG P2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3^0;
sbit LSB=P3^1;
sbit LSC=P3^2;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SA=0; //给一个数码管提供位选
        LSB=0;
        LSC=0;
        while(1)
        {
                KEY_Scan();                   //按键判断函数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

网友A(2019-07-07):
程序还是有待改进的,浪费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