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足爬坡机器人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2-26):
#include<reg60s2.h>//芯片头文件  寄存器已经修改
#include<math.h>
#include<delay.h>  //延时程序  通过示波器测试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G=P1^7;                 //开关的位置
uchar position[8];//用于记录8个舵机的位置
uchar pick_up[8];           //kouchu[8];各个io口轮流输出是屏蔽其它位
uchar arr[8];               //提供排序空间 paixu_ncha[8]=0;中间过度用
uchar t0bit=0;                            //定时器0周期相同标志位
uchar N;
void first();
void second();
void three();
//void four();
//关于扫尾值的参数
//uchar zsax=15; //14h,z 平面sa 修正参数                                   p da  z  xiao
//uchar psax=10; //15h,p 平面sa 修正参数交互2
//uchar zsag=20; //16h,z 平面sa 过渡参数
//uchar psag=20;//17h,p 平面sa 过渡参数
/*************************************************************************************
函数名称:void low_level_500u
函数功能:PWM信号低电平时间子程序,控制舵机PWM信号的低电平时间决定舵机转动的速度  积分思想
输入    :  time
输出    :无
*************************************************************************************/
void low_level_500u(uint time)
{
  uint i;
  for(i=0;i<time;i++)
  {delay500us(1);}
}
/*************************************************************************************
函数名称:void t0_init
函数功能:t0定时器初始化,用于舵机2.5ms定时
输入    :无
输出    :无
备注    :没有开启定时
*************************************************************************************/
void t0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TMOD & 0xf0;        //初始化定时器1的计数方式为方式1     无用
  TMOD  = TMOD | 0x01;

  TH0=0xee;                                  //22.1184MHz,2.5Ms定时ee00
  TL0=0x00;
  ET0=1;
  EA=1;
  t0bit=1;
}
/*************************************************************************************
函数名称:void low_level_t0
函数功能:同周期定时器0设置及启动程序,使每变化一个变化量的周期相同         给寄存器填值
输入    :THTL
输出    :无
*************************************************************************************/
void low_level_t0(uint THTL)   //定时器调用函数
{
  TH0=THTL>>8;                          //22.1184MHz,2.5Ms定时ee00
  TL0=THTL;
  t0bit=0;
  TR0=1;
}
/*************************************************************************************
函数名称: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函数        中断一次填一次值 标记一次一个2.5ms到了
输入    :
输出    :无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中断一次填一次值 标记一次一个2.5ms到了
{
   TH0=0xee;                     //22.1184MHz,2.5Ms定时ee00
   TL0=0x00;
   t0bit=1;
}
/*************************************************************************************
函数名称:init_cpu
函数功能:单片机初始化程序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init_cpu(void)
{
        t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elay500us(10);
}

/*************************************************************************************
函数名称:array()
函数功能:排序子程序,将各个口的8位根据时间的长短排序 提供arr[i]=arr[i]- arr[i+1]相邻差值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array()
{
        uchar i=0,j=0,x=0;

        pick_up[0]=0xFE;
    pick_up[1]=0xFD;
    pick_up[2]=0xFB;
    pick_up[3]=0xF7;
    pick_up[4]=0xEF;
    pick_up[5]=0xDF;
    pick_up[6]=0xBF;
    pick_up[7]=0x7F;        //赋值

        //冒泡排序
        for(i=0;i<=7;i++)
        {    for(j=i+1;j<=8;j++)
         {
                         if(arr[i]<arr[j])//交换数据
                        {
                                x=arr[j];
                                arr[j]=arr[i];
                                arr[i]=x;

                                x=pick_up[j];
                                pick_up[j]=pick_up[i];
                pick_up[i]=x;
             }
         }
        }
        for(i=0;i<7;i++)
    {
                arr[i]= arr[i]- arr[i+1];
    }
}
/*************************************************************************************
函数名称:void PWM_8()
函数功能:8路舵机输出子程序,实现8路舵机的PWM信号在最短的时间内输出
输入    :position[i]
输出    :无
备注    :P0口
*************************************************************************************/
void PWM_8()
{
        uchar i=0,j;

        for(i=0;i<8;i++)          //取P0口舵机对应的值
        {arr[i]=position[i];}
    array();                 //排序计算
        low_level_t0(0xee00);          //开启定时器并赋初始值,   22.1184MHz,2.5Ms定时ee00
    P0=0xff;                  //使口P0全部拉高
    delay500us(1);            //调用延时500us函数
    for(i=0;i<8;i++)          //P0口8路同时输出
    {
                for(j=0;j<arr[7-i];j++)          //此时arr为(安位置大小)相邻舵机位置相差值
                {delay8us(1);}
        P0=P0&pick_up[7-i];                  //此时pick_up为 代表的是那一位为0 逻辑与后拉低
    }
    while(t0bit==0);                             //等待2.5ms应该说是一个周期的到来  可自定义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函数名称:initial_position();
函数功能:初始位置子程序,根据各个舵机的不同位置设置初始位置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initial_position(void)
{
        uint i,j,x=0;
        for(i=0;i<30;i++)
        {        x++;

/////初始

//        position[0]=143;          //-后
//        position[1]=92;          //-后
//        position[2]=126;          //-前
//        position[3]=131;      // +后
//        position[4]=128;      //+前
//        position[5]=136;          // -后
//        position[6]=127;    //+后
//        position[7]=172;   // -前

        position[0]=145;          //-后
        position[1]=100;          //-后
        position[2]=88;          //-前
        position[3]=100;      // +后
        position[4]=96;      //+前
        position[5]=169;          // -后
        position[6]=167;    //+后
        position[7]=137;   // -前

                PWM_8();
                if(x<10)
        {j=20;j--;
                low_level_500u(j);
                }
                else
        {        j=10;
                    j++;
                   low_level_500u(j);
        }
        }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入口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SP=0x70;     //堆栈指针初始化
        P0M1 = 0x00;//P0 as Digital OUTPUT
        P0M0 = 0x00;

        init_cpu();//初始化cpu  设置定时器

     delay500us(10);
     P0=0xff;
         delay500ms(1);
         initial_position();//初始位置
         delay500ms(1);

                 while(KG)
        {
                if(!KG)
                delay500us(1);            //调用延时500us函数
                if(!KG)
                break;
        }

                while(1)
        {
                                first();
//                        second();
//                        three();
//                                four();
                        }
            while(1);

//前进****************************************************************************************************************
//---------------------------------------------
   void first ()
  {

uint i=0;
                for(i=0;i<1;i++)
          {

        position[0]=145;          //-后
        position[1]=95;          //-后
        position[2]=88;          //-前
        position[3]=100;      // +后
        position[4]=96;      //+前
        position[5]=169;          // -后
        position[6]=167;    //+后
        position[7]=137;   // -前

         PWM_8();
        delay10ms(50);

        }

                for(i=0;i<1;i++)
          {

        position[0]=90;          //-后
        position[1]=95;          //-后
        position[2]=88;          //-前
        position[3]=100;      // +后
        position[4]=96;      //+前
        position[5]=169;          // -后
        position[6]=167;    //+后
        position[7]=137;   // -前

         PWM_8();
        delay1s(2);

        }

                for(i=0;i<1;i++)
          {

        position[0]=145;          //-后
        position[1]=95;          //-后
        position[2]=88;          //-前
        position[3]=100;      // +后
        position[4]=96;      //+前
        position[5]=169;          // -后
        position[6]=167;    //+后
        position[7]=137;   // -前

         PWM_8();
        delay1s(1);

        }

                for(i=0;i<1;i++)
          {

        position[0]=145;          //-后
        position[1]=100;          //-后
        position[2]=88;          //-前
        position[3]=100;      // +后
        position[4]=96;      //+前
        position[5]=169;          // -后
        position[6]=167;    //+后
        position[7]=137;   // -前

         PWM_8();
        delay1s(1);

        }

        }
//*************************************************************

//----------------------------------------------------------------------------------------------------

//前进****************************************************************************************************************
//
//
//
////向左****************************************************************************************************************
////---------------------------------------------
//   void first ()
//  {
//
//
// uint i=0;
//                for(i=0;i<1;i++)
//          {
//
//        position[0]=106;          //-后
//        position[1]=67;          //-后
//        position[2]=108;          //-前
//        position[3]=80;      // +后
//        position[4]=76;      //+前
//        position[5]=169;          // -后
//        position[6]=167;    //+后
//        position[7]=137;   // -前
//
//         PWM_8();
//        delay10ms(50);
//        }
//
////*****************************************************
//    for (i=0;i<40;i++)
//        {
//        position[1]+=1;          //-后
//                        if (i>10&&i<38)
//        {
//        position[1]-=1;      //+前
//        }
//
//        position[2]+=1;          //-前
//                        if (i>20)
//        {
//        position[2]-=1;      //+前
//        }
//        position[3]+=1;      // +后
//                                if (i>20)
//        {
//        position[3]-=1;      //+前
//        }
//        position[4]+=1;      //+前
//                if (i>10&&i<38)
//        {
//        position[4]-=1;      //+前
//        }
//                 PWM_8();
//        delay1ms(5);
//
//        }
//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08;          //-后
//        position[1]=84;          //-后
//        position[2]=126;          //-前
//        position[3]=131;      // +后
//        position[4]=125;      //+前
//        position[5]=180;          // -后
//        position[6]=165;    //+后
//        position[7]=137;   // -前
//
//                        PWM_8();
//                 delay10ms(5);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08;          //-后
//        position[1]=84;          //-后
//        position[2]=126;          //-前
//        position[3]=131;      // +后
//        position[4]=125;      //+前
//        position[5]=235;          // -后
//        position[6]=165;    //+后
//        position[7]=25;   // -前
//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for (i=0;i<1;i++)
//                {
//
//        position[0]=155;          //-后
//        position[1]=84;          //-后
//        position[2]=126;          //-前
//        position[3]=131;      // +后
//        position[4]=125;      //+前
//        position[5]=235;          // -后
//        position[6]=90;    //+后
//        position[7]=25;   // -前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for (i=0;i<1;i++)
//                {
//
//        position[0]=155;          //-后
//        position[1]=84;          //-后
//        position[2]=126;          //-前
//        position[3]=131;      // +后
//        position[4]=125;      //+前
//        position[5]=235;          // -后
//        position[6]=90;    //+后
//        position[7]=60;   // -前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
//    for (i=0;i<40;i++)
//        {
//        position[0]+=1;          //-后
//                        if (i>27)
//        {
//        position[0]-=1;      //+前
//        }
//        position[1]+=1;          //-后
//                        if (i>15&&i<32)
//        {
//        position[1]-=1;      //+前
//        }
//        position[2]+=1;          //-前
//        position[3]+=1;      // +后
//        position[4]+=1;      //+前
//        position[5]-=4;          // -后
//                        if (i>35)
//        {
//        position[5]+=4;      //+前
//        }
//        position[6]-=1;    //+后
//                        if (i>3)
//        {
//        position[6]+=1;      //+前
//        }
//        position[7]+=4;   // -前
//                        if (i>39)
//        {
//        position[7]-=4;      //+前
//        }
//                 PWM_8();
//        delay1ms(5);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second ()
// {
//           uint i=0;
//                for(i=0;i<1;i++)
//          {
//
//        position[0]=163;          //-后
//        position[1]=124;          //-后
//        position[2]=166;          //-前
//        position[3]=171;      // +后
//        position[4]=165;      //+前
//        position[5]=110;          // -后
//        position[6]=107;    //+后
//        position[7]=194;   // -前
//            PWM_8();
//           delay10ms(50);
//           }
//
////**************************************************************
//    for (i=0;i<40;i++)
//        {
//        position[0]-=1;          //-后
//                                        if (i>20)
//        {
//        position[0]-=1;      //+前
//        }
//        position[5]+=1;          //-前
//                                        if (i>5)
//        {
//        position[5]-=1;      //+前
//        }
//        position[6]+=1;      // +后
//                                        if (i>20)
//        {
//        position[6]-=1;      //+前
//        }
//        position[7]-=1;      //+前
//        if (i>5&&i<40)
//        {
//        position[7]+=1;      //+前
//        }
//                 PWM_8();
//        delay1ms(5);
//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43;          //-后
//        position[1]=139;          //-后
//        position[2]=174;          //-前
//        position[3]=177;      // +后
//        position[4]=171;      //+前
//        position[5]=132;          // -后
//        position[6]=127;    //+后
//        position[7]=176;   // -前
//                        PWM_8();
//                 delay10ms(5);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43;          //-后
//        position[1]=240;          //-后
//        position[2]=174;          //-前
//        position[3]=177;      // +后
//        position[4]=235;      //+前
//        position[5]=132;          // -后
//        position[6]=127;    //+后
//        position[7]=176;   // -前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43;          //-后
//        position[1]=240;          //-后
//        position[2]=114;          //-前
//        position[3]=120;      // +后
//        position[4]=235;      //+前
//        position[5]=132;          // -后
//        position[6]=127;    //+后
//        position[7]=176;   // -前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43;          //-后
//        position[1]=200;          //-后
//        position[2]=114;          //-前
//        position[3]=120;      // +后
//        position[4]=235;      //+前
//        position[5]=132;          // -后
//        position[6]=127;    //+后
//        position[7]=176;   // -前
//        PWM_8();
//   delay10ms(10);
//        }
//
//
//
////******************************************************
//    for (i=0;i<40;i++)
//        {
//        position[0]-=1;          //-后
//                if (i>36)
//        {
//        position[0]+=1;      //+前
//        }
//        position[1]-=3;          //-后
//                if (i>37)
//        {
//        position[1]+=3;      //+前
//        }
//        position[2]-=1;          //-前
//                if (i>27)
//        {
//        position[2]+=1;      //+前
//        }
//        position[3]-=1;      // +后
//                if (i>25)
//        {
//        position[3]+=1;      //+前
//        }
//        position[4]-=4;      //+前
//                if (i>35)
//        {
//        position[4]+=4;      //+前
//        }
//        position[5]+=1;          // -后
//                if (i>37)
//        {
//        position[5]-=1;      //+前
//        }
//        position[6]+=1;    //+后
//        position[7]-=2;   // -前
//                        if (i>15&&i<32)
//        {
//        position[7]+=2;      //+前
//        }
//                 PWM_8();
//        delay1ms(5);
//
//        }
////*************************************************************
//
//
//
// }
//

//----------------------------------------------------------------------------------------------------
////向左****************************************************************************************************************

////向右****************************************************************************************************************
////---------------------------------------------
//   void first ()
//  {
//
//
// uint i=0;
//                for(i=0;i<1;i++)
//          {
//
//        position[0]=108;          //-后
//        position[1]=70;          //-后
//        position[2]=66;          //-前
//        position[3]=92;      // +后
//        position[4]=92;      //+前
//        position[5]=167;          // -后
//        position[6]=165;    //+后
//        position[7]=97;   // -前
//
//         PWM_8();
//        delay10ms(50);
//        }
//
////*****************************************************
//    for (i=0;i<41;i++)
//        {
//        position[1]+=1;          //-后
//        position[2]+=1;          //-前
//        position[3]+=1;      // +后
//        position[4]+=1;      //+前
//                 PWM_8();
//        delay1ms(1);
//
//        }
//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08;          //-后
//        position[1]=132;          //-后
//        position[2]=131;          //-前
//        position[3]=139;      // +后
//        position[4]=137;      //+前
//        position[5]=167;          // -后
//        position[6]=165;    //+后
//        position[7]=97;   // -前
//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08;          //-后
//        position[1]=132;          //-后
//        position[2]=131;          //-前
//        position[3]=139;      // +后
//        position[4]=137;      //+前
//        position[5]=204;          // -后
//        position[6]=165;    //+后
//        position[7]=20;   // -前
//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for (i=0;i<1;i++)
//                {
//
//        position[0]=150;          //-后
//        position[1]=132;          //-后
//        position[2]=129;          //-前
//        position[3]=139;      // +后
//        position[4]=137;      //+前
//        position[5]=204;          // -后
//        position[6]=90;    //+后
//        position[7]=20;   // -前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second ()
// {
//           uint i=0;
//                for(i=0;i<1;i++)
//          {
//
//        position[0]=178;          //-后
//        position[1]=179;          //-后
//        position[2]=174;          //-前
//        position[3]=177;      // +后
//        position[4]=171;      //+前
//        position[5]=66;          // -后
//        position[6]=63;    //+后
//        position[7]=169;   // -前
//            PWM_8();
//           delay10ms(50);
//           }
//
////**************************************************************
//    for (i=0;i<41;i++)
//        {
//        position[0]-=1;          //-后
//        position[5]+=1;          //-前
//        position[6]+=1;      // +后
//        position[7]-=1;      //+前
//        if (i>36)
//        {
//        position[7]+=1;      //+前
//        }
//                 PWM_8();
//        delay1ms(1);
//
//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36;          //-后
//        position[1]=179;          //-后
//        position[2]=174;          //-前
//        position[3]=177;      // +后
//        position[4]=171;      //+前
//        position[5]=130;          // -后
//        position[6]=130;    //+后
//        position[7]=132;   // -前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36;          //-后
//        position[1]=254;          //-后
//        position[2]=174;          //-前
//        position[3]=177;      // +后
//        position[4]=202;      //+前
//        position[5]=130;          // -后
//        position[6]=130;    //+后
//        position[7]=132;   // -前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for (i=0;i<1;i++)
//                {
//        position[0]=136;          //-后
//        position[1]=254;          //-后
//        position[2]=124;          //-前
//        position[3]=120;      // +后
//        position[4]=202;      //+前
//        position[5]=130;          // -后
//        position[6]=130;    //+后
//        position[7]=132;   // -前
//        PWM_8();
//   delay10ms(20);
//        }
//
//}
//
//
//
//
//
//////----------------------------------------------------------------------------------------------------
//////向右****************************************************************************************************************

网友A(2019-07-10):
好东西,有没有电路图或者机器人结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