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单片机bin反汇编修改功能 求助。

楼主(2019-02-26):
手里面有一个STC89C516RD+解密出来的bin文件,想要修改一些功能,找了好几位,都不能做,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大神能够直接在只有bin文件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功能,如果有的话,请私信一下,都是搞技术的,不忽悠。

如果帖子发错地方,请版主删除并告知,谢谢了。

网友A:
哥们别想了,BIN文件打开之后就全是16进制或者二进制的操作码,如果你这个程序之前是用汇编写的,也许还能看得明白一点点,如果是用C写的,就算是用原代码的C编译成的汇编,用汇编的人都不一定能看得明白.人家一次解密都是几万个大洋的,不到万不得已,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别想了,BIN文件打开之后就全是16进制或者二进制的操作码,如果你这个程序之前是用汇编写的,也许还能看得 ...

程序确定是用汇编写的,价格方面也能接受,主要是找不到人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确定是用汇编写的,价格方面也能接受,主要是找不到人做

既然还要修改程序不如把需要完成什么功能搞清楚找人重新写的代价要低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确定是用汇编写的,价格方面也能接受,主要是找不到人做

一个89C51用汇编写的程序能有多复杂呢?还不如自己写一个.
不知道华强北那帮人还在不在,到了华强北,抄板的,解密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还要修改程序不如把需要完成什么功能搞清楚找人重新写的代价要低些。

不好意思,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我有硬件,就是想要修改一个功能,所以才找人解密。
请问一下可以在有硬件的情况下,所有的功能使用方法也很清楚,能够重写么?只要功能一样,其他无所谓的。
像这样是重写简单一点,还是反汇编修改简单。  重写的话就是还想要借助别人的硬件设备,不添加其他东西,实现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89C51用汇编写的程序能有多复杂呢?还不如自己写一个.
不知道华强北那帮人还在不在,到了华强北,抄板 ...

硬件设备我有,就是想要修改一个功能,请问是在原有解密的程序下进行反汇编简单,还是对比着重写简单。
硬件的使用方法我有,就是需要不动硬件的前提下,进行功能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设备我有,就是想要修改一个功能,请问是在原有解密的程序下进行反汇编简单,还是对比着重写简单。
...

只要不是太复杂的功能,一般来说还是重新写一个好点,如果有电路图和PCB的话就更好
写一个程序也就是这样:
对着一个参数要求,使用方法,然后自己根据硬件搞一个流程图,然后慢慢的写代码

网友C:
楼主就是没找对人而已,有硬件,有动作顺序,而且只是在动作上修改下,不复杂的可以写程序,复杂的测试下输入输出的波形,对于经常编程的人不会太难。也要不了几万块。估计几千块就搞定。

找对的人做事,事半功倍,找错的人做事,事倍功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我有硬件,就是想要修改一个功能,所以才找人解密。
请问一下可以在有硬 ...

软件都是在有明确的功能需求和拟定的硬件基础上编写的,STC89C516RD是国产芯片,有加密功能。解密出来的文件如果不能在相同芯片里复制相同功能就没有多少意义。就算能复制也不一定安全,因为你不知道原作者是否设置软件炸弹。如果用在重要设备上是有风险的。一般合格的单片机开发者都能够在明确的功能和既定的硬件基础上编写应用程序,尽管各人手法有差异。如果你方便介绍一下此设备的功能和照片,也许能给你更合理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软件都是在有明确的功能需求和拟定的硬件基础上编写的,STC89C516RD是国产芯片,有加密功能。解密出来的 ...

这个意思是,stc芯片并没有完全解密吗,解压出来的代码,并不是烧进去的那份,是被stc变换过,依赖烧进去的那片宿主?我也在用这个芯片,不想被别人轻易解去,stc不同型号加密能力一样吗?

网友E:
那公司早前已公榜重金奖励破解高手,但也没见撕榜的。可能是因为这门生意油水颇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太复杂的功能,一般来说还是重新写一个好点,如果有电路图和PCB的话就更好
写一个程序也就是这样: ...

硬件的话,我是有的。具体的所有使用方法也都清楚,不过前前后后半年的时间找了好多人,都是做不出来,估计是没找对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是没找对人而已,有硬件,有动作顺序,而且只是在动作上修改下,不复杂的可以写程序,复杂的测试下输 ...

我是赞同你的说法的,不过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做。

网友F:
一直不齿这种行为!既然跑到坛子里面请求别人配合他行这种苟且之事!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偷请求一个警察为他实施行窃放风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