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74hc595驱动蜂鸣器?

楼主(2019-02-26):
请问蜂鸣器怎么74hc595驱动?有的教程上说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较差,不能直接驱动蜂鸣器,需要借助芯片来驱动。

网友A:
干嘛要用595,你要驱动8个蜂鸣器吗?你需要的仅仅是一只三极管啊,就像图3那样。另外你有开发板吧,现在卖的30多元的51开发板正好有你需要的蜂鸣器。
如果你要同时3个脚控制多个外设,那你用定时器向595不断交替送x0xxxxxx/x1xxxxxx,那些x是其它外设的值。

网友B:
照图设置 JP1 即可

网友C:
首先确定蜂鸣器的类型,两种蜂鸣器的驱动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D: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直接加一级驱动即可,例如JP1.

网友E: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即可

网友F(2022-09-15):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用595,你要驱动8个蜂鸣器吗?你需要的仅仅是一只三极管啊,就像图3那样。另外你有开发板吧,现在卖 ...

74HC595 驱动8个无源蜂鸣器,单片机移位频率不够,难以发出高频率的声音,只能用FPGA。

网友G:
用74HC595驱动蜂鸣器,应该不方便,不好用

网友H:
理论上讲,HC595是可以驱动蜂鸣器,效果嘛就不说了;再说HC595是CMOS电压型器件,提供不了多大的电流。有经验的工程师都不会选择HC595来驱动,而采用三极管之类的来驱动

网友I:
用三极管,方便

网友J:
要用三极管扩流,另外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有源直接给直流电,无源要给方波或其它交流信号,所以,有源只要控制它一直为高电平或低电平就行了,而无源的要让它一会高一会低,疯狂抽抽的那种。

网友K:
74hc595最大输出电流35mA,5V有源蜂鸣器工作电流30mA,用74hc595驱动有源蜂鸣器基本没有问题。图2电路中只要控制74hc595的Q2输出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蜂鸣器。输入下列控制代码,其它输出口状态不变。
        FMQ_1 &= 0xfb;//Q2输出低电平
        FMQ_1 |= 0x04;//Q2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