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找一款精度高一点的单电源运放

楼主(2019-02-26):
最近在搞一个LED电流记录的东西,在电流取样用了一个0.01欧的取样电阻,然后用运放放大,因为是要多个取样,取样电阻不能共地,所以就只能用这种电路了,但问题是单电源的话,输入失调电压有点大了,再放大的话,没有电流经过都有100mV的输出,所以就是想找一款低失调电压的运放,最好是单电源的.这是电路.

网友A:
试一下这个

楼主:
max471我用过,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这个的单个LED电流都有3A,那么在MAX471上面产生的压降就有0.1V了,这压降对于LED电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如果LED电路不是恒流的话,影响就更大了,数据会有点不准确

网友B:
SGMOP17,  SGM8552

网友C:
OPA333 单电源  我用法和你差不多 ,不能共地  就用的这个

网友D:
TLV2252AI,单电源轨至轨,失调电压1.5mV

网友E:
你这个是高边检测还是低端检测

网友F:
tlc27l2c  单电源 低功耗

网友G:
楼主这么弄的目的是什么?应付 LED 的流水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弄的目的是什么?应付 LED 的流水线检测?

不是,做样品的时候用到的,经常有记录一些样品的充电电流,LED电流,总电流,充放电时间和电池电压电流的记录之类的,有时候没有时间去记录,就想自己做一个能自动记录的,到时候完成了就去看一下12864记录的结果就可以了
因为是样品,数据要准确,但取样的电阻不能大,会影响充放电时间的准确性,之前用过0.1欧的,时间差别太大了,就只能用0.01欧的,所以要用到运放,又不想用双电源,所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做样品的时候用到的,经常有记录一些样品的充电电流,LED电流,总电流,充放电时间和电池电压电流 ...

牛人就是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C:
OPA333 单电源  我用法和你差不多 ,不能共地  就用的这个

问个弱智的问题,不能共地,要怎么弄呀?什么电器都一个电源呀?
文科生,不要和我计较什么了,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

网友J(2020-04-14):
引用 网友I:
问个弱智的问题,不能共地,要怎么弄呀?什么电器都一个电源呀?
文科生,不要和我计较什么了,简单的说一下, ...

就是楼主的图,运放和led不共地

网友K:
两个750欧的电阻阻值尽量一致,75k的两个电阻的阻值不好匹配,容易带来很大误差。其实你可以选择像楼上说的MAX471这种电流传感器,直接串联在电路中,采集输出电压就可以了,注意输入输出方向。

网友L(2024-07-25):
    TP09-SR应该能够满足你。我做的电动车库仑计,低端检测,取样电阻0.05毫欧,在使用普通LM358运放时,零电流时的输出失调电压有六七十MV,且不稳定,无法使用,后改为TP09-SR,零点电流时的输出失调电压降为几个MV,且比较稳定,ADC取样多次平均后,零点几乎不动,最多正负1个ADC采样值(双向电流,零点设置为+1V)。

网友M:
用号称零漂移的,国产的也有很好的,几个uV失调误差。

网友N:
加失调电压调整电位器

网友O:
COS1333TRA  号称 vos 2uV

网友P:
现在有霍尔电流传感器,非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