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 矩阵键盘,不想用单片机,有没有驱动芯片

楼主(2019-02-27):
各位好,
本人想做一个4X4矩阵键盘,不想用单片机,有没有直接的驱动芯片,用I2C总线或者SPI通讯的?

网友A:
你再找点详细的资料看看。

网友B:
找这样的芯片,估计很难!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C: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我也是觉得很难的!

网友E:
我在4*4键盘,按键识别时发现,一些质量差的键盘按键串扰非常严重,非常让人头痛,我尝试增加扫描次数,给每个按键设定一个计数,计数最大 按键值作为返回值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F:
用模电和数电知识看看

网友G:
TM1637,TM1650就不错

网友H:
事实上单片机比你找的芯片便宜得多,你怎么就能知道你找的芯片别人不是用单片机写的呢?实话跟你说,用单片机你这种0.1-0.2左右能解决

网友I:
楼主可以用两块74HC148加与门制作一个编码键盘,还可以使用TM1629B或CH452A,CH452A可以做到8*8的矩阵键盘,TM1629B可以做到8*4的矩阵键盘

网友J:
可以用锁相器实验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