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试验和静态试验

楼主(2019-02-27):
基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动态静态试验分享给大家

数码管,也称作辉光管,是一种可以显示数字和其他信息的电子设备。玻璃管中包括一个金属丝网制成的阳极和多个阴极。大部分数码管阴极的形状为数字。管中充以低压气体,通常大部分为氖加上一些汞和/或氩。给某一个阴极充电,数码管就会发出颜色光,视乎管内的气体而定,一般都是橙色或绿色。
尽管在外观上和真空管相似,其原理并非为加热阴极放射电子。因而它被称为冷阴极管或霓虹灯的一个变种。在室温下,即使处于极端的室内工作条件下,这种管子的温度很少超过40℃。
数码管的最常见形式有10个阴极,形状为数字0到9,某些数码管还有一个或两个小数点。然而也有其他类型的数码管显示字母、标记和符号。如一种“数码管”,其阴极为一个模板制成的面具,上面有数字形状的孔。一些俄罗斯的数码管,如IN-14,使用倒立的数字2代表5,大概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没有明显的技术或美学方面的原因。俄罗斯的数码管大部分都使用了倒立的2作为5。
将170伏的直流电压加在阴极和阳极之间,每一个阴极可以发出氖的的红橙色光。由于混合气体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数码管之间的颜色有所区别。寿命较长的数码管在制造中加入了汞,减少了溅射,结果发出的光的颜色为蓝色或紫色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颜色被玻璃上的红色或橙色过滤涂层过滤

更多入门教程请持续关注我或者加我qq群 群号在压缩包源码里

/*
项目:数码管的静态试验 这里用的共阴数码管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dk  P0 //定义P0的名字 dk(端口即每一个二极管显示的二极管)
#define  w  P2 //定义P2的名字 w(为即是数码管上面的第几位)
sbit w4=P2^7;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一位的地址是接的p2.7io口
sbit w3=P2^6;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二位的地址是接的p2.6io口
sbit w2=P2^5;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三位的地址是接的p2.5io口
sbit w1=P2^4; //定位数码管从左往右数第四位的地址是接的p2.4io口

void main() /*主函数定义第四位到第三位的数码管都是低电平0则不亮
第一位数码管是高电平1则亮 因为这里是用的共阴极数码管他的公共端是接地的所以
必须要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才可以使它点亮*/
{
w4 = off;
w3 = off;
w2 = off;
w1 = on;
dk = 0x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