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各位大神N76003单片机灯为什么点不亮?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N76E003.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LED1=P1^6;
wain()
{
         uint16 i;
         while(1)
         {
         LED1=0;
         for(i = 0;i<50000;i++);
         LED1=1;
         for(i = 0;i<50000;i++);

        }
}

网友A(2019-02-27):
IO口没有做配置。配置一下IO,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定时时间太短了,做一个延时函数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口没有做配置。配置一下IO,就可以了。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