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数字电流,电压测功率制作与设计

楼主(2019-02-27):
            求助 求助!悬赏,必有重谢!
1电流,电压测量范围0-2A,0-24V
2电流分辨率0.1mA
3电流电压具有超量程报警功能
4电路工作稳定
5显示器实时显示电流电压,功率的测量结果

网友A:
电流2000mA分辨率0.1mA,做过但是成本高,除非,分档~

网友B:
0-2A电流分辨率0.1mA
分档的话还可以,就是福禄克也没有这么高的精度呀
你可以设定分为两三个或者更多的档位,单片机首先从2A档开始测量,得到大概电流之后,再选择更低的档位,以得到更加精确的数据,然后再显示出来
单片机使用的外部ADC参考电压的型号,然后用TL431做一个4.096V的参考电压,不要5.000V,5.000V做出来的没有4.096V的精度高.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12位ADC以下的单片机,那基本就没有多少精度可言了,做个毕设交个作业什么的还行,实际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