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是用GPS模块而不是直接在电路上布GPS芯片?

楼主(2019-02-27):
萌新求问下关于GPS的问题,现在是不是直接都是用的GPS模块,而不是用GPS芯片?

网友A:
看你的需要了,有的产品直接用GPS模块,而有的产品用GPS芯片;产品采样的方案不同,用的东西自然不同。

网友B:
是的,采用GPS芯片自己去设计的话会牵扯到射频部分的很多知识,开发周期也会很长,用模块的话一般通过串口就可以按照协议获取到需要的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采用GPS芯片自己去设计的话会牵扯到射频部分的很多知识,开发周期也会很长,用模块的话一般通过串口 ...

网友D:
一般我们自制的都用模块,引脚少。芯片体积比较小,引脚多。各有利弊,看你知识咋样了。芯片比较麻烦,焊接也难。

网友E:
GPS灵敏度-140dBm以下,做到板子上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