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四位数码管的原理图画法,新手画不出那个倾斜的效果

楼主(2019-02-27):
试着用多边形画也不行,画不出那个倾斜的效果

网友A:
你可以选择用四个一位数码管啊,AD里搜索Dpy就会有共阳共阴的可以选择。右边那俩是公共端做位选就可以。

网友B:
如果库里有别的数码管的封装,你打开看一下是怎么画的呗;
网上找个现成的封装也可以呀,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你更换输入法,用微软的,然后画线,按中shift+空格,切换画线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D:
更换输入法,用微软的,然后画线,按中shift+空格,切换画线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E(2019-10-0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用四个一位数码管啊,AD里搜索Dpy就会有共阳共阴的可以选择。右边那俩是公共端做位选就可以。

具体应该怎么画啊啊啊啊,没学过

网友F:
这个没关系的啊,难道你有强迫症嘛

网友G:
用AD画原理图的话,如果想改变图像的线段大小以及倾斜度,可以ctrl+G改变最小距离,从而就可以在方格里画斜线

网友H:
新手的话原理图没必要纠结这,先练熟软件,后期想要美观的话可以从库中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