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tc的15系列51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模式?

楼主:
AUXR是设置15系列单片机按照12T模式运行,P3.4和p3.5为强推挽输出,不知道这样可以驱动这个光耦电路吗???C语言写的

网友A(2019-02-27):
这样可以驱动光耦电路

网友B:
STC15系列IO口设置推挽直接驱动光耦没有问题,PC817是线性光耦。TLP521是开关光耦,限流电阻用1K完全没有问题。电流大约3.5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15系列IO口设置推挽直接驱动光耦没有问题,PC817是线性光耦。TLP521是开关光耦,限流电阻用1K完全没有问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驱动光耦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