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汽车报警电路的设计,有谁能告诉我先学什么吗?

楼主(2019-02-27):
制作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汽车报警电路的设计,有谁能告诉我先学什么吗?学过单片机C51,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MSP430

网友A: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车辆状态监控系统设计 -
是为了提高车辆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性能,定时对车辆各项指标进行检测,设计了一个车辆速度、加速度及振动幅度...
所以你先把msp430购买专门的书把它先吃透吧
在做设计

网友B:
它的寄存器结构和作用是必须搞清楚的,这个看Ti的datasheet就可以。还用Ti官方的MSP430应用手册也要看。另外Ti还有非常多的例子可以参考,包括设计方法,源程序,注意事项等,非常全面。

网友C:
劝你还是放弃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车辆状态监控系统设计。
车载的设备,尤其牵扯到安全,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有人带你,算我没说,如果自己来就是我上面说的。
你可以现在做别的,积累到一定经验,在做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车辆状态监控系统设计

网友D:
如何你真正的理解了51,哪么430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你只要补强你的单片机知识即可。
其实学430的同时,也是对51的补强。
真正掌握了单片机的人,是不会被不同型号所困扰的。原理是相通的!
所有先学什么不重要,读通任意一款430芯片的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