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PCB和原理图 如何加装蓝牙模块

楼主(2019-02-27):
温度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如下:

温湿度控制系统

网友A:
蓝牙模块要与单片机的串口连接 一般都是5v供电的

网友B:
先了解、熟悉蓝牙模块,仔细读读技术手册和说明书,再说怎样加上去。
我想,加上去不会很难的。

网友C(2020-09-17):
电路每个模块啥意思能不能帮忙说一下啊

网友D:
通常加在串口吧

网友E:
一般都是加在串口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