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外部中断对28V脉冲个数进行计数?

楼主(2019-02-27):
51单片机用外部中断对28V脉冲个数进行计数,外部中断的引脚可不可以直接连接到28V脉冲,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51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极限电压也就是5.5V; 28V的脉冲做个简单的分压或用三极管做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加一个光耦隔离一下,不然的话会把芯片烧坏

网友B:
价格光耦隔离一下,不然的话会烧毁芯片。

网友C:
不可以直接连到单片机引脚,可以利用电平转换芯片,将28V电平转到3.3V电平,再接到单片机捕获管脚

网友D:
直连会烧坏,最好用三极管之类的隔开。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51单片机,如果是传统,可以用P0口,28V和IO口之间串电阻比较大的电阻,但是P0我记得是没有中断的。
另外就是加三极管的方式。

网友E:
最保险的办法是加一级光藕转换。
直接加要求电源同地,起码要分压,需二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极限电压也就是5.5V; 28V的脉冲做个简单的分压或用三极管做个电平转换电路

还想问一下怎么用AD芯片输出28V的脉冲?Vref能不能大于VCC,不能的话怎样将5V的脉冲转换为28V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51单片机,如果是传统,可以用P0口,28V和IO口之间串电阻比较大的电阻,但是P0我记得是 ...

用的是P3口的外部中断引脚

楼主:
谢谢指导,还想问一个问题AD芯片可以输出28V脉冲吗?不能的话怎样把脉冲升到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