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rbt6与stm32f103zet6的区别?

楼主(2019-02-27):
请教一下stm32f103rbt6与stm32f103zet6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吗?在画图可以直接把他们两个互换吗?

网友A:
封装不同,引脚数量不同,内存容量不同

网友B:
rbt6属于中容量,zet6属于大容量。

网友C:
要学会查手册

网友D:
引脚数量不一样,如果你的io口用的不多的话,是可以完全替换的,打个比方,这两个用的cpu一模一样,只不过其他配置不一样,前者内存小,控制引脚数量少,还有定时器数量也少点等等,而后者是103里的顶配。所以说看你个人选择了,前者的代码可以直接在后者运行,后者的代码如果没有涉及前者没有的配置也可以完全在前者运行,如果涉及前者没有的配置也能运行,但是不会产生那个效果而已。

网友E:
一张图片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F:
直接翻阅《STM32F10xxx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