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无线模块用电脑VS界面控制的做法 求帮助

楼主(2019-02-27):
求大神给点资料

网友A:
ESP8266价格比较便宜,不知道您是通过at指令去控制8266还是直接把代码烧录到8266中,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是把程序写在主mcu中,通过串口at指令发送数据。后者就直接把代码烧录到esp8266中,甚至连额外的mcu都不需要,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种模式,后者可以百度下 nodemcu。前者的话到网站找下相关的代码,这个实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价格比较便宜,不知道您是通过at指令去控制8266还是直接把代码烧录到8266中,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是 ...

先前做了个手机APP无线控制单片机LED灯亮灭,老师要求用电脑端控制灯的两灭,要求无线模式,但ESP8266那无线模块要好多助手软件辅助太复杂,我只想简单的用电脑端无线控制LED灯的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你是想对 ESP8266 做控制?8266通过串口连接电脑。发 AT指令控制
2、还是利用 8266 传数据?82 ...

2这种,电脑无线控制单片机的LED灯亮灭,先前看无线模块需要很多助手软件感觉太复杂,实现不方便,不利于学生学习,就是简单的用电脑端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C:
可以用arduino试试,用app inventer制作简易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arduino试试,用app inventer制作简易的app

先前用了arduino,但是老师要求用电脑端控制,不用手机APP控制,我很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