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验和Proteus虚拟仿真视频讲解+代码

楼主:
实验和仿真视频演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ber[]={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共阴数码管编码表
uchar code addres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数码管选择编码表
uchar i,time;
uint count=22;
uint temp1,temp;
bit flag;
void delay(uint m)
{
        while(m--);
}

void main(void)
{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TMOD=0x16;//设置T1为定时器工作方式为;T0为计数器,工作方式为2
   TH0=0xff;
   TL0=0xff;//给计数器0赋初值,计数值为1,即每来次中断信号,T0中断一次
   TR0=1;//启动计数器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1赋初值,时间为5ms(12MHz)
   TR1=1;//启动定时器1.
while(1)//死循环
  {
    temp1=temp;
        for(i=0;i<5;i++)//将计数值各个位取出,并从P1口输出
          {
           P2=address[i];
           P1=number[temp%10];
           temp=temp/10;
           delay(100);//数码管动态显示,注意延时时间
           }
        temp=temp1;
        if(flag==1)//定时达满标志
    {
     time=0;
     flag=0;
          temp=count;//储存计数器0的计数值
          count=0;
      EA=1;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计数器中断子程序
{
count++;//每中断一次count加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重新给定时器赋初值
  time++;//总定时时长:20x50ms=1s
  if(time>=20)
  {
   time=0;
   EA=0;//关闭总中断
   flag=1;//定时达满标志置1
  }
}

网友A(2020-01-04):
里面有Proutues仿真器吗?仿真器从哪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Proutues仿真器吗?仿真器从哪里下载?

给你一个链接,你下的看看https://pan.baidu.com/s/1YdPBNeCdiBcSUpVzyTuM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