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876|回8|收藏
楼主 ID:461985 只看他

楼主(2019-02-27):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和光照传感器模块的说明例程里面都有接电阻,自己在使用时这个电阻一定得加么,加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沙发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A:
匹配上拉货下拉电阻有一下几个作用:
1、防止烦扰。
2、当单片机I\O口负载能力够的时候可以提供电压。
3、配置上拉或下拉电阻一般规格书里面会有对应的电阻值。
还有一些没有考虑到
板凳 ID:94031 只看他

网友:
需要3.3v电压的负载上拉可接3.3v,需要5v电压的负载上拉可接5v,兼顾多种需求。
地板 ID:481839 只看他

网友:
防止烦扰,当单片机I\O口负载能力不够的时候可以提供电流。
5# ID:158375 只看他

网友:
最基础的问题还在这里问,建议你回去好好读读书:技术手册+通讯协议+ 。。。
6# ID:461985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匹配上拉货下拉电阻有一下几个作用:
1、防止烦扰。
2、当单片机I\O口负载能力够的时候可以提供电压。

好的,谢谢
7# ID:274129 只看他

网友:
也没有一定要配置上啦下拉电阻
8# ID:354116 只看他

网友:
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得看具体的型号,上拉主要是提供足够的电平能力。有的传感器是开漏输出或者是开集电极输出,就需要上拉或者下拉
9# ID:466164 只看他

网友:
应为I2C通信,传感器都是开漏方式与总线相连,类似P0口。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