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数码管显示的疑问,为啥pnp的集电极都是高电平

楼主(2019-02-27):
用三极管作位选做的数码管显示仿真,运行时有两个疑问

1)不明白数码管咋全都亮了,明明段选有高电平。
2) 为啥pnp的集电极都是高电平,不应受基极电平的控制吗。

网友A:
每个三极管集电极接一个10k电阻到地试一下。

网友B:
接个10k上拉电阻,你先把程的刷新频率放到最慢,调好后在加快。

网友B:
三极管基极接个上接电阻。

网友C:
138的y0到y7全部接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但数码管位选均为高电平,段选明明有低电平结果LED还是显示为“8”,我理解不了

网友D:
试一试拉上拉,我之前也挨过

网友E(2023-04-07):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每个三极管 集电极 接一个10k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每个三极管 集电极 接一个10k下拉电阻到地。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