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控制的蜂鸣器为什么不响?

楼主(2019-02-27):
大佬帮我看看这个蜂鸣器为什么不响

原理图

原理图

代码

代码

网友A:
R6阻值往小变,再不行R2短接。

网友B:
R2阻值大了,在不把频率慢点

网友C:
喇叭调换一下顺序,可能是接反了

网友D:
硬件问题不大,基本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先把for循环和其他无关的程序注释,只保留SPK=1,即:
void mian()
{
    while(1)
    {
        SPK = 1;
    }
}
看看蜂鸣器是否响。
如果不响,查找硬件是否有问题;
如果响,增大for循环里面delay(80);

网友F:
1、蜂鸣器:发声元件,在其两端施加直流电压(有源蜂鸣器)或者方波(无源蜂鸣器)就可以发声。
2、续流二极管:蜂鸣器本质上是一个感性元件,其电流不能瞬变,因此必须有一个续流二极管提供续流。否则,在蜂鸣器两端会产生几十伏的尖峰电压,可能损坏三极管,并干扰整个电路系统的其他部分。
3、滤波电容: 作用是滤波,滤除蜂鸣器电流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也可以改善电源的交流阻抗,如果可能,最好是再并联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
4、三极管:起开关作用,其基极的高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使蜂鸣器发声;而基极低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发声。
5、无源蜂鸣器,控制端需要输出方波,计算一下频率,2k~3kHz比较常用;如果是有源蜂鸣器,直接接通电源就可以响,有源蜂鸣器有正负极,正极接电源端。

w

网友G:
你用的蜂鸣器没有仿真功能。仿真要用能发声的蜂鸣器,LS1是喇叭可以代替蜂鸣器仿真,LS2是无源蜂鸣器,仿真时不能加晶体管,要直接接IO口,否则没有声音。

网友H:
驱动不了吧?

网友I:
单片机IO口可以驱动三极管的,我做课设就是结电阻后直接接基极。你用什么的蜂鸣器,如果是有有源蜂鸣器分正负极的

网友J: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的;有源的供符合电压的直流电就响,无源的需要供一定频率的方波才会响。

网友K:
你试一下把蜂鸣器接在三极管的反射极,可能是基极的电流不够大

网友L:
将代码捂得像宝的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