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哪里不对?

楼主:
请问这个定时器定时1s,数码管流动显示字符的程序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A(2019-02-27):
你没有主循环,定时器不断地被初始化,哪有机会进入中断?

网友B:
没有办法进入中断,一直在初始化

网友C:
while不要屏蔽,把下面的语录括起来

网友D:
没有主循环,程序执行一次就停止,又从新开始再执行一次,周而复始。没有机会产生中断。应将主要执行的程序放入while(){   主要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