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没有显示,数码管也是乱码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2-27):
为什么lcd没有显示,数码管也是乱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delay1.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em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sbit beep=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char num=0;
uchar DisplayData[8];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playData1[9];
uchar code smgduan1[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password[4]={1,0,0,0};
uchar userpassword[4];
void datapros1(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1[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1[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1] = smgduan1[temp / 10000];
        DisplayData1[2] = smgduan1[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1[3] = 0x2e;
        DisplayData1[4] = smgduan1[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1[5] = smgduan1[temp % 10];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buzzer()
{
    beep=0;
    Delayms(100);
    beep=1;
}
void lw()
{
        uint i;
    led=0xfe;
    delay(50000);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void user_password()
{
    uint i,n=0,key=0;
   for(i=0;i<4;i++)
   {
       if(KeyPro()!=0xff)
       {
           Delayms(5);
           if(KeyPro()!=0xff)
           {
               userpassword[i]=KeyPro();
           }
           while(KeyPro()!=0xff);
       }
   }
   for(i=0;i<4;i++)
        {
            if(userpassword[i]==password[i])
            {
                Delayms(5);
                if(userpassword[i]==password[i])
                {
                    key++;
                }
            }
        }
        if(key==4)
        {
            buzzer();
            n++;
        }
        else
        {
            lw();
            n=0;
        }
}
void admin_password()
{
    uint i,j,t=0;
    for(i=0;i<4;)
    {
        if(userpassword[i]=='/')
        {
            Delayms(10);
            if(userpassword[i]=='/')
            {
                t++;
            }
        }
    }
    if(t==4)
    {
        for(j=0;j<4;j++)
        {
            password[j]=KeyPro();
        }
    }
}

void main()
{
    uint num;
    Ds1302Init();
    LCD_Init();
        while(1)
        {
            user_password();
        admin_password();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datapros1(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LCD_Write_Com(0x80);
        for(num=0;num<9;num++)
        {
            LCD_Write_Data(DisplayData1[num]);
            Delayms(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