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r3驱动废弃电子产品的LCD128*64显示屏制作示波器

楼主(2019-02-27):
这个diy的示波器彩样频率大概1M左右,可以显示峰值电压,幅值电压,频率!占空比。后续功能再添加。

楼主:
想上传代码附件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A:
先把附件压缩成rar格式,这里有上传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49501-1.html

楼主:
现在可以提供下载了
/*
废弃的显示屏示波器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2lib.h>
#include <EEPROM.h>

#ifdef U8X8_HAVE_HW_SPI
#include <SPI.h>
#endif

U8G2_ST7565_EA_DOGM128_F_4W_SW_SPI u8g2(U8G2_R0,/*clock=*/5,/*data=*/4,/*cs=*/8,/*dc=*/6,/*reset=*/7);

int input     =A0;      //采集信号输入口
int Key_hold  =12;      //hold显示
int Key_mode  =13;      //延时选择
int dis_width =128;     //显示屏宽度
int dis_hight =64;      //显示屏高度
int x;                  //绘点座标
int Buffer[128];        //缓存值储存数组
long Freq;              //频率
float Vp_p,Vpp;         //实际电压,峰值电压
int Dr;                 //占空比
int t,i1,i2,i3,V_min,V_max,V_mid,hold=0;
float a,b;
int mode=0;
int adc_n=4;
int dTime=1;

//产生62.5K方波
void pwm_62_5k()
{
  cli(); //禁止中断
  pinMode(9, OUTPUT);
  pinMode(10, OUTPUT);
  //设置timer1快速pwm,频率62.5kHz,D9 = OCR1A; D10 = OCR1B
  TCCR1A = 0;
  TCCR1B = 0;
  //比较匹配时清零 OC1A/OC1B
  TCCR1A |= _BV(COM1A1) | _BV(COM1B1);
  //配置8位快速PWM, TOP = 0xFF
  TCCR1A |= _BV(WGM10);
  TCCR1B |= _BV(WGM12);
  //时钟无分频,输出频率: 16 MHz/1/256= 62500Hz
  TCCR1B |= _BV(CS10);
  OCR1A = 127;    // 占空比127/255=50%
  OCR1B = 25.5;   // 占空比25.5/255=10%
  sei(); //允许中断
}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115200);
  u8g2.begin();
  pinMode(input,INPUT);          //A0要接20K下拉电阻到地
  pinMode(Key_hold,INPUT_PULLUP);//接1K下拉电阻低电平触发
  pinMode(Key_mode,INPUT_PULLUP); //采样模式和速率选择
  u8g2.setFont(u8g2_font_blipfest_07_tr);
  u8g2.setFontDirection(0);
  u8g2.setContrast(180);         //设置屏幕对比度0-255
  pwm_62_5k();
  set_adc(16);                    //ADC 16分频模式采样
  pinMode(11,OUTPUT);
  analogWrite(11,127);
}

void loop(void) {
  sample();          //ADC采样
  Measure();         //测量参数
  Transform();       //计算坐标
  u8g2.firstPage();  //清屏
  if (hold==0){      //冻结显示
    do{draw();}
    while (u8g2.nextPage());
  }
  san_key();
}

//寄时器中断处理A0-A5
ISR(PCINT1_vect){
  /*ADC中断
  放在setup内
  PCMSK1 |= bit (PCINT8); //PCINT8关联A0中断
  PCIFR |= bit (PCIF1);
  PCICR |= bit (PCIE1);
  */
}

//使用寄时器ADC采样,analogRead(pin)函数的采样速率太慢
void sample(){
    ADCSRA |= _BV(ADSC);          //第一次读数不准
  for(x = 0;x < dis_width;x++){
    ADCSRA |= _BV(ADSC);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 ADIF);
    Buffer[x] = ADC;
    bitClear(ADCSRA, ADIF);
    //暂停x微秒
    //delayMicroseconds(dTime);
  }
}

//测量参数
void Measure(){
  V_max=Buffer[0];//取最大值
  V_min=Buffer[0];//取最小值
  for(x=0;x<dis_width;x++){
    if(Buffer[x]>V_max)
    V_max=Buffer[x];
    if(Buffer[x]<V_min)
    V_min=Buffer[x];
  }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2
  V_mid=(V_max+V_min)/2;
  //振幅电压=(最大值+最小值)/2*基准电压/1023
  Vp_p=(V_max+V_min)/2*4.99/1023;
  //峰值电压=(最大值-最小值)*基准电压/1023
  Vpp=(V_max-V_min)*4.99/1023;
  for(x=0;x<dis_width-2;x++){
    //周期开始点
    if(Buffer[x]<V_mid&&Buffer[x+1]>=V_mid)
    {i1=x;break;}
  }
  for(x=i1+1;x<dis_width-2+i1;x++){
    //周期内高电平结束点
    if(Buffer[x]>V_mid&&Buffer[x+1]<=V_mid)
    {i3=x;}
    //周期结束点
    if(Buffer[x]<V_mid&&Buffer[x+1]>=V_mid)
    {i2=x;break;}
  }
  //周期时间=周期结速点-周期开始点
  t=i2-i1;
  //高电平时间=高电平结束时间-周期开始点
  a=(i3-i1);
  //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周期时间(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
  Dr=a/t*100;
  //频率=1000000/周期时间(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
  if(t>1){
    if(adc_n<=16){
       Freq=16000000/adc_n/t;  //16分频模式
    }else if(adc_n>16){
       Freq=16000000/255/adc_n;//非16分频模式
    }
  }else{
    Freq=0;
  }
  if(mode==0){
    //自动选择采样速率以适应高频低频信号
    if(t>30||t<10){
      adc_n=adc_n*2;
      if(adc_n>128){adc_n=4;}
      set_adc(adc_n);
    }
  }
}

//计算座标
void Transform(){
  for(x = 0;x < dis_width;x++){
    //使用map函数将0-1023的模拟值映射为7~62之间的坐标值
    Buffer[x] = map(Buffer[x],0,1023,55,7);
  }
}

//显示
void draw(){
  int dis_h=dis_hight/2;
  //显示电压峰值
  u8g2.drawStr(6,7, "V:");
  u8g2.setCursor(13, 7);
  u8g2.print(Vpp);
  //显示实际电压
  u8g2.drawStr(35,7, "Vp:");
  u8g2.setCursor(45, 7);
  u8g2.print(Vp_p);
  //显示频率
  u8g2.drawStr(68,7, "Hz:");
  u8g2.setCursor(78, 7);
  u8g2.print(Freq);
  //显示占空比
  u8g2.drawStr(105,7, "DR:");
  u8g2.setCursor(115, 7);
  u8g2.print(Dr);
  //画x坐标轴
  u8g2.drawLine(0,dis_h,dis_width,dis_h);
  //画y坐标轴
  u8g2.drawLine(dis_hight,7,dis_hight,dis_width);
  //画边框
  u8g2.drawFrame(4,0,124,dis_hight);
  for(int x=1;x<dis_width;x++){
    //显示波形
    u8g2.drawLine(x,Buffer[x],x,Buffer[x+1]);
  }
  for(x=0;x<dis_width;x+=4){
    //画x坐标刻度
    u8g2.drawLine(x,dis_h-1,x,dis_h+1);
    if (x<=dis_hight-14){
      //画Y坐标刻度
      u8g2.drawLine(dis_hight-1,x+7,dis_hight+1,x+7);
    }
  }
  //ADC采样模式,采样速率
  if(mode==0){
    u8g2.drawStr(6,62, "A:");//自动选频
  }else{
    u8g2.drawStr(6,62, "M:");//手动设置
  }
  u8g2.setCursor(12,62);
  u8g2.print(adc_n);
  //发送数据给显示屏
  u8g2.sendBuffer();
}

void san_key(){
  if(digitalRead(Key_hold)==LOW){
    while(digitalRead(Key_hold)==LOW);
    hold=~hold;
   }
  if(digitalRead(Key_mode)==LOW){
    while(digitalRead(Key_hold)==LOW);
      mode=mode+1;
      if(mode>6){mode=0;Serial.print(0,DEC);}
      if(mode!=0){
        adc_n=adc_n*2;
        if(adc_n>128){adc_n=4;}
        set_adc(adc_n);
      }

   }
}

//配置 ADC,提高ADC采样速率
void set_adc(int key) {
  ADMUX = _BV(REFS0); // 使用A0脚采样,精度为(0-1023)
  //ADMUX=_BV(REFS0)|_BV(ADLAR)|0; //精度降为(0-255)
  switch (key){
    case 4://ADC Prescaler = 4
      //理论 Sample Rate可达16MHz/4/13=307.6KHz
      ADCSRA &=  ~(1 << ADPS2);  // 0
      ADCSRA |=  (1 << ADPS1);   // 1
      ADCSRA &=  ~(1 << ADPS0);  // 0
      break;
    case 8://ADC Prescaler = 8
      //理论 Sample Rate可达16MHz/8/13=153.8KHz,实测93.5KH
      ADCSRA &=  ~(1 << ADPS2); // 0
      ADCSRA |=  (1 << ADPS1);  // 1
      ADCSRA |=  (1 << ADPS0);  // 1
      break;
    case 16://ADC Prescaler = 16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32/13=76.8KHz
      ADCSRA |=  (1 << ADPS2);   // 1
      ADCSRA &=  ~(1 << ADPS1);  // 0
      ADCSRA &=  ~(1 << ADPS0);  // 0
      break;
    case 32://ADC Prescaler = 32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32/13= 38.4KHz
      ADCSRA |=  (1 << ADPS2);  // 1
      ADCSRA &=  ~(1 << ADPS1); // 0
      ADCSRA |=  (1 << ADPS0);  // 1
      break;
    case 64://ADC Prescaler = 64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64/13= 19.2KHz
      ADCSRA |=  (1 << ADPS2);  // 1
      ADCSRA |=  (1 << ADPS1);  // 1
      ADCSRA &=  ~(1 << ADPS0); // 0
      //ADCSRA  = ADCSRA&(~7)|0x06;
      break;
    case 128://ADC Prescaler = 128
      //理论 Sample Rate 可达16MHz/128/13=9600Hz
      ADCSRA |=  (1 << ADPS2);  // 1
      ADCSRA |=  (1 << ADPS1);  // 1
      ADCSRA |=  (1 << ADPS0);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B(2020-04-11):
引脚图呢???

网友C(2020-11-10):
感谢分享,楼主大人有没有接线图啊

网友D:
这个厉害了 我记得有个U  哪天试试

网友E:
强人呀,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