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输出的5V脉冲信号怎么可以提升到28V?

楼主:
5V脉冲信号怎么可以提升到28V脉冲?用的是51单片机,PCF8591

网友A(2019-02-28):
用光耦,或者mos管,多得很吧,就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用小电控制大电的方式,例如mos管,光耦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可考虑用NMOS管,外加一路28V电源,5V的脉冲信号加在NMOS的G极。NMOS的门槛电压选低压型,如2V。

网友C:
可以有一下几种选择:
1、电感或变压器做升压电路,这种电路可以驱动比较重的负载,工作电流比较大(电路复杂,效率高,波形容易失真)。
2、用功放放大电路,5V信号输入给28V以上供电的功放放大,得到28V信号(电路比价复杂,效率低,波形不容易失真)。
3、用电容升压,也就常说的无感升压。电路简单,输出只能做信号,不能带负载。

网友D:
可以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

网友E:
升压模块

网友F:
电荷泵泵到28V,然后用MOS驱动

网友G:
用光耦,的升压器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p
中间T1选用 9013 npn三极管系列就好。mos管型号图片上面有。这是典型的单片机控制大电的电路

网友A:
中间T1选用 9013 npn三极管系列就好。mos管型号图片上面有。这是典型的单片机控制大电的电路

网友H:
用MOS管,或者9013管之类的。再外接28V电源。

网友I:
DA输出,看来你是想保持脉冲的波形不变,建议用运放电路,30V单电源供电,讲信号同相放大到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