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点阵和lcd个各什么优点

楼主(2019-02-28):
如题所示

网友A:
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用途不同。

网友B:
先了解清楚LED是什么,有何特点,用于何处?LCD也一样去了解,答案自然就有了。

网友C:
各有利缺

网友D:
大小问题吧,一般的led大得多。但如果你说的是led背光就不一样了

网友E:
盐和糖,没有可比性。不同的只是味道。

网友F:
项目用途和价位会影响器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觉得LED显示起来较灵活。

网友G:
主要看应用场景。依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客户要求,项目价格等因素,来确定最终方案!

网友H:
就目前单片机而言,LED简单直接,显示大型屏幕用点阵方式显示,外围器件多,程序简单,广告招牌用的多.
LCD一般自带驱动芯片,体积小,能做多种产品的显示,商业应用很广,程序较复杂,不过供应商会提供驱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