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WS2812B RGB LED驱动程序 可以控制200个RGB

楼主(2019-02-28):
51单片机WS2812BRGB

可以控制200个RGB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单片机为15系列  晶振内部27M  分频为0X02
                //可以控制1024 个RG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LC=0X97;
         sbit Send_Dat=P3^5;
         unsigned char RGB_BUF[24];

                 void delay();

                 void RGBA(); //流动效果
                  void RGBB(        unsigned int w);//静态显示全彩
                  void RGBC ();          //全体变色效果

                         uchar  n;
                        uchar r;

                          unsigned char *p;

                 uchar a []={ 0xff,0x00,0x00} ;         //绿
                 uchar b []={ 0x00,0xff,0x00} ;         //红
                 uchar c []={ 0x00,0x00,0xff} ;         //蓝
                 uchar d []={ 0xff,0xff,0x00} ;         //黄
                 uchar e []={ 0xff,0x00,0xff} ;         //青
                 uchar f []={ 0x00,0xff,0xff} ;         //紫
                 uchar g []={ 0xff,0xff,0xff} ;         //白
                 uchar h []={ 0x00,0x00,0x00} ;

                         uchar shuzud [8] [3]={

            { 0xff,0x00,0x00},           //绿
                { 0x00,0xff,0x00} ,           //红
                { 0x00,0x00,0xff} ,           //蓝
                { 0xff,0xff,0x00} ,           //黄
                { 0xff,0x00,0xff} ,           //青
                { 0x00,0xff,0xff} ,           //紫
                { 0xff,0xff,0xff} ,           //白
                { 0x00,0x00,0x00} ,

                                                };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truct shuzu
                   {

                          uchar a [3];
                          uchar b[3] ;

        };
                        struct        shuzu;

  46. void delays(uchar t);

                void Send_A_bit(uchar v)
{
//
       if (v==1)
       {

              Send_Dat=1;
              _nop_();

              Send_Dat=0;

       }
       else
       {
              Send_Dat=1;

              Send_Dat=0;
              _nop_();

       }

}

                 void Send_192bits( uchar *p1,uchar z)
{
       unsigned int i=0;        uchar s; uchar x; unsigned char k;

                                         s=8;
                         x=0;

         //    1

           for   (i=x;i<s;i++)
       {
              RGB_BUF[i]=p1[0]>>(i-x)&0x01;                          //转化R_VAL
       }

                                           s=s+8;
                                           x=x+8;

              for   (i=x;i<s;i++)
       {
              RGB_BUF[i]=p1[1]>>(i-x)&0x01;               //转化G_VAL
       }

                                       s=s+8;
                                           x=x+8;

                                           for   (i=x;i<s;i++)
       {
              RGB_BUF[i]=p1[2]>>(i-x)&0x01;

                                                    //转化R_VAL
       }

                                                    s=s+8;
                                           x=x+8;

                                        for (k=0;k<z;k++)          //循环RGB数量
                                  {

                         for (i=0;i<24;i++)
      {
              Send_A_bit(RGB_BUF[i]);
       }

                                  }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LC=0X02;
                        while(1)
                           {

                                RGBB(65000);  //全体静态显示全彩效果

                                 delays(10 );

                                RGBA();//全体流动效果
                                                 delays(5);

                                RGBC();//全体变色效果

                                                    delays(5);

                           }
}

          void RGBA()                         // 流动效果
          {

                                         Send_192bits(shuzud[0],9);
                                    delays(1);

                                                for (n=0;n<10;n++)

                                             {

                                             Send_192bits(shuzud[1],n);
                                    delays(1);

                            }

                                                                  for (n=0;n<10;n++)

                                             {

                                             Send_192bits(shuzud[2],n);
                                    delays(1);
                                          }

  182.                                            }

  183.                         void          RGBB(         unsigned int w         )          //全体静态显示全彩效果

          {
                                                                   unsigned int t;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2],9);
                                                                    for (t=0;t<        w;w++);

                                                                  Send_192bits(shuzud[1],8);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0],7);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5],6);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4],5);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3],4);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2],3);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1],2);

                                                                                         for (t=0;t<        w;t++);

                                                                                   Send_192bits(shuzud[0],1);

                                                                                         for (t=0;t<        w;t++);

  217.                          }

      void RGBC()           //全体变色效果

          {

                                 Send_192bits(shuzud[0],9);
                                    delays(5);

                                   Send_192bits(shuzud[1],9);
                                    delays(5);

                                  Send_192bits(shuzud[2],9);
                                    delays(5);

                                   Send_192bits(shuzud[3],9);
                                    delays(5);

                                   Send_192bits(shuzud[4],9);
                                    delays(5);

                                   Send_192bits(shuzud[5],9);
                                    delays(5);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250;i++)
       {
              for (j=0;j<200;j++);
       }
}

/*大延时函数*/
/*十几秒*/
void delays(uchar t)
{
                   uchar p;

         for (p=0; p<t;p++)
           {
       delay();

                                        }

}

网友A:
52单片机应该跟不上,这玩意最少要24M的,宏晶其他型号可以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这程序不行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B(2019-08-02):
明天试一下

网友D(2020-01-01):
正好想用WS2812B做一个灯,好资料收藏学习,谢谢

网友E(2020-03-05):
有电路图共参考吗?
51单片机真的可以实现吗?

网友F(2020-11-06):
楼主资料非常好,值得收藏,谢谢!

网友G(2022-01-09):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的第一颗灯是白色的特别亮

网友H(2022-02-12):
200个。。。。出错了是不是就都不好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的第一颗灯是白色的特别亮

白光,说明频率不够。要增大主频

网友J(2022-08-25):
我微改了一下程序,11.0592M的单片机都可以适应。

网友K:
谢谢分享,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L(2023-04-26):
引用 网友J:
我微改了一下程序,11.0592M的单片机都可以适应。

请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M:
不知道行不行,先下载研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23-10-22):
试过了,的确可以点亮,谢谢楼主

网友N:
谢谢楼主,试过了,的确可以点亮,现在在楼主的程序上做动态变化,谢谢楼主

网友O(2023-12-03):
为什么我移植到STC8G2K32S4灯亮不了

网友P:
具体要说下,哪个型号和IRC频率

网友Q(2024-01-05):
感谢分享,主要学习渐变色算法

网友R:
STC轻松驱动1000个WS2812

网友S(2025-05-12):
引用 网友J:
我微改了一下程序,11.0592M的单片机都可以适应。

你是咋做的,有源代码提供参考吗?

网友T(2026-01-29):
正想了解下WS2812B幻彩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