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温控器单片机程序 DS18B20 掉电储存 蓝牙无线读取 长短键设置 LCD1602显示

楼主(2019-02-28):
简易温控器程序  简易温控器 DS18B20 掉电储存 蓝牙无线读取 长短键设置 LCD1602显示

        //        业余爱好简易无线温控

//DS18B20  LCD1602显示  按键设置 增加 长短键 上限 下限 设置值掉电保存  无线APP读取

//函数文件

//主函数  温度读取  LCD1602   按键 I2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ring.h>

           sfr PLC = 0x97;
bit flag1s = 0; //1s 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 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 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shumaguanb(signed char sed);
extern void shumaguana(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shangcha ();
  unsigned char xiacha()        ;
extern  void saomiao();
extern  tm1637(unsigned char C,S) ;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xianshi(unsigned char x,sec);
extern        unsigned char shezhi();

   extern void I2CStart();
extern void I2CStop();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extern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E2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void E2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命令索引,即与上位机约定好的数组编号
unsigned char cntTxd = 0; //串口发送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trTxd; //串口发送指针
unsigned char array1[20] = "1-Hello!   \r\n";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unsigned char        R[10]="C-Tmpe\r\n";
                unsigned char        T[10]="C-Scz\r\n";
                unsigned char        M[10]="C-Xcz\r\n";

        unsigned char d[20];

        unsigned char sc[10];
                unsigned char xc[10];
sbit out=P2^5;//温度输出
        sbit K=P1^4;

void main()
{

static  unsigned char shangchazhi;
static          unsigned char xiachazhi;
  unsigned char c;

                bit res;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r[12];
unsigned char S[12];
unsigned char X[12];

   shangchazhi=E2ReadByte(0x02);
  xiachazhi=E2ReadByte(0x05);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 定时 10ms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 9600

Start18B20(); //启动 DS18B2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while (1)
{

                         K=0;

                          if (cmdArrived)
{
cmdArrived = 0;
                              if( cmdIndex=='A')
                          {
                             strcpy(d,str);
                 strcat(d,R);

ptrTxd =d; //数组 1 的首地址赋值给发送指针
cntTxd = sizeof(d); //数组 1 的长度赋值给发送计数器

TI = 1; //手动方式启动发送中断,处理数据发送
        }

           else if (cmdIndex=='B')
                  {
                                len = IntToString(sc, shangchazhi);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c[len] = '\0';

                                                 strcpy(d,sc);
                 strcat(d,T);
                                           ptrTxd =d; //数组 1 的首地址赋值给发送指针
cntTxd = sizeof(d); //数组 1 的长度赋值给发送计数器

TI = 1; //手动方式启动发送中断,处理数据发送
                         }

                                   else if (cmdIndex=='C')
                  {
                                len = IntToString(xc, xiachazhi);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xc[len] = '\0';

                                                 strcpy(d,xc);
                 strcat(d,M);
                                           ptrTxd =d; //数组 1 的首地址赋值给发送指针
cntTxd = sizeof(d); //数组 1 的长度赋值给发送计数器

TI = 1; //手动方式启动发送中断,处理数据发送
                         }

                                                 }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 1 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 ASCII 字符
while (len < 6) //用空格补齐到 6 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0, 0, "Temp")  ;

LcdShowStr(5, 0, str); //显示到液晶屏上

  145. }
  146.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147. {
  148. LcdShowStr(0, 0, "error!");

}

                         if (intT>=shangchazhi)
                         {
                           out=1;
                                   LcdShowStr(11, 0, "OFF");

                         }

                        else if        (intT<=xiachazhi)

                        {
                                 LcdShowStr(11, 0, "ON");
                          out=0;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LcdShowStr(0, 1, "B-")  ;

S[0] = (shangchazhi/100%10) + '0';
S[1] = (shangchazhi/10%10) + '0';
S[2] = (shangchazhi%10) + '0';
S[3] = '\0';
LcdShowStr(3, 1, S)  ;                  //上差显示

                                                           LcdShowStr(7, 1, "C-")  ;

X[0] = (xiachazhi/100%10) + '0';
X[1] = (xiachazhi/10%10) + '0';
X[2] = (xiachazhi%10) + '0';
X[3] = '\0';
LcdShowStr(11, 1, X)  ;                  //上差显示

                     c=shezhi();

                                   if (c==0)
                {                     c=shezhi();
                                            LcdShowStr(15, 0,"A" ); //显示到液晶屏上

                           }

                 if(c==1)
                 {

                shangchazhi=  shangcha();
                                     LcdShowStr(15, 0,"B" ); //显示到液晶屏上
                                          E2WriteByte(0x02, shangchazhi);

                  }

                 if (c==2)
                 {

                   xiachazhi=xiacha();
                  LcdShowStr(15, 0,"C" ); //显示到液晶屏上
                                     E2WriteByte(0x05, xiachazhi);

                                         }

}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 str-字符串指针, 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 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 ASCII 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 配置并启动 T0, ms-T0 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 T0 为模式 1
TH0 = T0RH; //加载 T0 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

/* T0 中断服务函数,完成 1 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 (tmr1s >= 100) //定时 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 读取 EEPROM 中的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
unsigned char E2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Start(); //发送重复启动信号
I2CWrite((0x50<<1)|0x01); //寻址器件,后续为读操作
dat = I2CReadNAK();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return dat;
}
/* 向 EEPROM 中写入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
void E2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Write(dat);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

   /* 串口配置函数, 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 T1 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 UART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