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求看看编程问题

楼主: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18b20.c...
compiling L1602.C...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L1602.obj (L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L1602
Program Size: data=28.0 xdata=0 code=851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include<reg52.h>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r) /{
if (r== 0)
  {
  return ;
  }
  while (--r);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f)
{
unsigned char k, u;
for (k = 1; k < f; k++)
{
   for (u = 1;u; u++)
   {   ;   }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P0 = com;
delay_us(5);
EN_CLR;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P0 = Data;
delay_us(5);
EN_CLR;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s)
{
if (y1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1);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1);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Data)
{
if (y1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1);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1);
}
LCD_write_Data( 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2;
unsigned char *p;
delay_ms(100);
LCD_init();
while (1)
{
i2 = 1;
p = "222222";
LCD_clear();
LCD_write_str(2,0,"Welcome to");
delay_ms(250);
while (*p)
{
LCD_write_char(i2,1,*p);
i2 ++;
p ++;
delay_ms(250);
}
delay_ms(250);
}
}

网友A(2019-02-28):
多重定义,要看整个工程才能找到具体原因。

网友B:
L1602模块和main模块有同名的定义。

网友C(2020-05-25):
我和你问题一模一样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