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proteus仿真的两个单片机通信程序

楼主:
这个是我用Proteus仿真完成完单片机与单片机进行通信。
就是用单片机U1通过串行口TXD(P3. 1引脚)  细将控制码发至单片机U2的RXD(P3.1脚)端.
U2单片机接收后把控制码送8位LED显示,如图:

因为用到了单片机U1和单片机U2,因此需要对单片机U1和单片机U2分别设计两个程序:单片机U1负责完成数据发送任务:单片机U2负责完成数据接收任务对单片机U1编程时,由于使用方式1,所以需要设置串行控制寄存器SCON,使SM0=0,SM1=1,选波特率为9600b/s, SMOD=0,计算出THI=FAH;
对单片机U2编程时,需要设置SM0=0,SM1=1和REN= 1(允许接收)。

程序如下:

(I)单片机U1数据发送程序。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7f,0xaa,0x0f,0xf0,0x55};

//????????
void Send (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delay150ms(void)   //???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29;c>0;c--)
        for(b=4;b>0;b--)
            for(a=80;a>0;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20;
        SCON=0x40;
        PCON=0x00;
        TH1=0xfa;
        TL1=0xfa;
        TR1=1;
        while(1)
        {
                for(i=0;i<12;i++)
                {
                        Send(Tab[i]);
                        delay150ms();
                }
        }
}

单片机U2数据发送程序
# include "reg52.h"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a;
        TL1=0xfa;
        TR1=1;
        REN=1;
        while(1)
        {
                P2=Receive();
        }
}

资料分享:

网友A(2019-02-28):
这是2机之间的 通信吗?

网友B(2019-05-23):
2机通信。不错

网友C(2020-04-18):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C:
很需要这个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2020-09-23):
文件损坏 打不开 。而且重复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