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仿真之前版本的工程?提示请在这页面上使用“输入历史设计”命令

楼主:
我新安装的proteus怎么仿真之前的工程啊,一打开就出现提示,求大神指导如何解决

能够直接打开文件DSN或LYT是只提供了作为一个访问现有的文件快捷方式,你不能使用这种方法打开一个原理图和相关布局.为了输入完整的工程文件,请在这页面上使用“输入历史设计”命令

网友A(2019-02-28):
从导入菜单入手

网友B(2019-04-08):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2019-05-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D(2019-07-16):
引用 网友A:
从导入菜单入手

可以在说详细一点吗,请问

网友A:
点击软件左上角的文件菜单或软件首页的>导入旧版本文件>点击原理图浏览按钮>选择查找相关文件并打开>点击导入按钮>弹出保存/替换工程文件选项>点击: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亲测有效
protues 仿真出现错误cannot open"c:Temp\LISA5076.SDF和simulation FAIL(转)(2012-11-13 10:56:05)转载▼
解决方法: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TMP,
分别双击,将变量值都改为%SystemRoot%\TEMP。
还有下面一栏的系统变量,同样改法。如果没有TEMP与TMP项,可以新建一下。改好后,再仿真试试。
我只改了: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
找到TEMP与TMP,分别双击,将变量值都改为%SystemRoot%\TEMP。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2019-11-30):
亲测有效:
直接另存为,新文件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G(2020-01-08):
引用 网友A:
点击软件左上角的文件菜单或软件首页的>导入旧版本文件>点击原理图浏览按钮>选择查找相关文件并打开>点 ...

显示演示稿中不能保存怎么办

网友H(2020-05-24):
引用 网友A:
点击软件左上角的文件菜单或软件首页的>导入旧版本文件>点击原理图浏览按钮>选择查找相关文件并打开>点 ...

找不到文件菜单呀

网友I(2021-11-14):
引用 网友A:
点击软件左上角的文件菜单或软件首页的>导入旧版本文件>点击原理图浏览按钮>选择查找相关文件并打开>点 ...

感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