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程序的问题,JB是什么意思,怎么表示成C的形式呢

楼主(2019-02-28):
H05BA:JB    03H,WF1B
H05BD:CLR   P2.4
H05BF:LJMP  WF0B
WF1B:
H05C2:CLR   P3.7
WF0B:
H05C4:MOV   A,#84H
H05C6:JNB   02H,BUF1
H05C9:MOV   A,#87H

请问程序中的JB是什么意思,怎么表示成C的形式呢

网友A:
JB为控制转移指令,JB 03H, WF1B的意思是如果03H位(直接寻址)为1,则跳转至WF1B执行,换成C的话,用if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这个程序块怎么变成C语言的形式呢

网友B:
我以51单片机指令来解释,JB是判断位变量转移指令,举个例子: JB P1.3,L1 意思就是判断P1.3的值是不是“1” 如果是就跳转到L1程序执行,如果不是就顺序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C:
很奇怪:既然知道是汇编程序,难道看技术资料时,不看该单片机的指令系统吗?
指令系统里面,讲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