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单片机架的底座焊接,锡沾在一起可以吗?会不会短路?

楼主(2019-02-28):
(无正文)

楼主:
会不会短路?

网友A:
会断路,不过有的是可以焊道一起的

网友B:
肯定不允许,机架底座焊接,锡沾在一起。

网友C:
不可以的,这样会短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

网友D:
焊锡粘连的地方肯定会短路,不用的引脚可已悬空,尽量不要焊到一块

网友E:
如果电路没连在一起焊接时也不能焊接在一起

网友F: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G:
单片机甚至整个系统电路都可能会被烧掉

网友H:
如果只是固定作用的焊点,是可以短路在一起的;如果是有电气作用的线路上的焊点,不同线路的焊锡是不允许短路在一起的。

网友I:
锡座连个锡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后面..........

网友J:
会短路的

网友K:
从原理上讲应该不会烧,毕竟加了上拉电阻,但是输出逻辑会一样,只要一个脚为低另一个也为低,相当把一个脚废了。驱动液晶或点阵并口会出错,新人不太懂说错不要见怪!

网友L:
当然会啦,不可以粘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