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佬讲解51单片机做呼吸灯,定时器模拟PWM 求帮助

楼主(2019-02-28):
求51单片机做呼吸灯,定时器模拟PWM!!!!跪求!!!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2^0;//  P2.0输出pwm
uchar time;  // 定义占空比的变量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f7;//(65536-10)%256;//0.01ms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f7;//(65536-10)%256;//0.01ms
        TR0=1;//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0)  //1khz
          time=0;
        if(time<=30)   //占空比%30,可改
          PWM=1;
        else PWM=0;
}

网友B:
不要开口就跪求跪求地,坛子里一大把例程,先找一下。没黑币就多上来发一下看法就有了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学习视频,只有七天期限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aue97fPfAbQWzRFcibB1Q
提取码:s1gh

网友D:
搜一下郭天祥单片机,看看第6,7集,应该是关于延时和中断的,就会自己写自己的代码了。

网友E: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K1 =P3^4 ;           //PWM?????? sbit  K2 =P3^5;           //PWM?????? sbit  BEEP =P3^6;         //?????? unsigned char PWM=0x7f ;   //????? void Bee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void main() {        P1=0xff;     TMOD=0x21 ;         TH0=0xfc ;           //1ms???????     TL0=0x66 ;           //??????     TH1=PWM ;            //???????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1==0);         do{       if(PWM!=0x02)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2==0);   } } /*********************************************************/ // ?????0?ж???????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0xfc ;     TL0=0x66 ;     TH1=PWM ;     TR1=1 ;     P1=0x00 ;      //?????? } /*********************************************************/ // ?????1?ж???????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P1=0xff ;     //??????? } /*********************************************************/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EP=!BEEP  ;                //Beep???       }      BEEP=1  ;                        //????????         delayms(100);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网友E:
这个不知道用得着不,你参考下,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