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74HC164芯片控制数码管有很明显跳动的疑问

楼主(2019-02-28):
本人用单片机驱动74HC164芯片串入并出驱动数码管,结果发现数码管显示一直有很明显跳动

我认为是我的serial_Output函数有问题,于是加了个_nop_()延时,可是抖动还是很明显,本人想不出如何修改,望指教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seg[]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const u16 m[] = {10000, 1000, 100, 10};                                                          //数位分解所用权值表
u16 val = 42950;                                                                                                  //所演示的起始值
u8 Buf[5];                                                                                                    //分解以后的存放缓冲
sbit DAT = P3^4;                                                                                                  //串行数据线
sbit CLK = P3^7;                                                                                                  //串行时钟线

void delayms(u8 ms)
{
        u8 i;

        while(ms--)
                for(i = 0; i < 120; i++);
}

void Decompose(u16 x, u8 d[])
{                                                                                                    //分解整数x
        u8 i;

        for(i = 0; i < 4; i++)
        {
                d[i] = 0;
                while(x >= m[i]) {x -= m[i]; d[i]++;}
        }
        d[4] = x;
}

void serial_Output(u8 d)                                                                                  //模拟时序向74HC164串行输出1字节数据
{
        u8 i;

        for(i = 0; i < 8; i++)
        {
                CLK = 0;
                d <<= 1; DAT = CY;                                                                                  //移出一位,高位优先
                _nop_();                                                                                                  //加延时修补
                CLK = 1;                                                                                                  //上升沿移入数据
        }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Decompose(val, Buf);                                                                          //分解显示数据val
                for(i = 4; i != 0xff; i--)                                                                  //串行发送各数字段码
                {

                        serial_Output(seg[Buf[i]]);
                        //delayms(2);
                }
                delayms(500);
                val++;
        }
}

网友A:
delayms(500)时间太长了,缩短到10ms左右再试试,多次刷新利用余辉

网友B:
把164换成595吧,164每次移位都会输出,前面7次输出的值都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视频每秒24帧,也就是说每秒刷新了24幅图片人眼才不会感觉到画面闪烁。动态刷新数码管一样,也需在1秒内刷新24遍,才会感觉不到闪烁,自己算:1/24秒内要刷新完你的数码管,每一个数码管的时间多少。。。

网友D:
主要原因是你消隐没有处理好,在传输段码过程中要关闭数码管。否则在仿真时会闪烁,在实际电路中可能会有鬼影。给你把程序修改了一下就正常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seg[]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0xaa};
const u16 m[] = {10000, 1000, 100, 10};//数位分解所用权值表
u16 val = 42950;  //所演示的起始值                                                                                                    //分解以后的存放缓冲
u8 Buf[5];
sbit DAT = P3^4; //串行数据线
sbit CLK = P3^7; //串行时钟线
sbit Hide= P3^5; //消隐

void delayms(u16 ms)
{
        u8 i;
        while(ms--)
                for(i = 0; i < 120; i++);
}

void Decompose(u16 x, u8 d[])   //分解显示数据val
{                                                                                                    //分解整数x
        u8 i;
        for(i=0;i<4;i++)
        {
                d[i]= 0;
                while(x>=m[i])
                {
                        x -= m[i];
                        d[i]++;
                }
        }
        d[4] = x;
}

void serial_Output(u8 d)//模拟时序向74HC164串行输出1字节数据
{
        u8 i;
        for(i=0;i<8;i++)
        {
                d <<= 1;
                DAT = CY; //移出一位,高位优先
                CLK = 0;
                CLK = 1; //上升沿移入数据
        }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Decompose(val, Buf);    //分解显示数据val
                Hide=0;//消隐,关闭数码管电源
                for(i = 4; i != 0xff; i--) //串行发送各数字段码
                {
                        serial_Output(seg[Buf[i]]);
                        //delayms(2);
                }
                Hide=1;//打开数码管电源
                delayms(500);//延时u8最大255,改为u16
                val++;
        }
}

网友D:
为什么代码传上来回丢掉好些方括号???管理员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代码传上来回丢掉好些方括号???管理员知道这个问题吗???
您好,代码用这个框起来就不会丢失[ i]和[ b]了,或者改为[ i]和[ b](中间加个空格)

样例子

代码[i]
代码[i]
代码[i]
代码[i]
代码[i]
代码[i]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代码用这个框起来就不会丢失[ i]和[ b]了,或者改为[ i]和[ b](中间加个空格)

样例子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