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ESP8266 WiFi+RC522门禁控制器源码

楼主(2019-02-28):
本次WIFI门禁控制器的总体设计:首先通过ESP8266 WiFi模块连接手机,然后利用RC-522模块非接触读取IC卡的卡号,经过单片机判断该卡号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继电器闭合打开电子锁开门,蜂鸣器通电提示开门;如果卡号错误,则继电器断开,蜂鸣器不响。通过OLED输出卡号和提示信息。用户可以通过WiFi连接手机对卡号进行查询、删除、添加等操作,卡号存储在单片机内部flash,刷卡的提示信息通过串口传送到电脑上,这样就可以实时了解门禁控制器的情况。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gpio.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usart2.h"
#include "wifi_config.h"
#include "wifi_function.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wifi_data.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c522_function.h"
#include "rc522_config.h"
#include "bsp_TiMbase.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stdbool.h>

extern char IC_id[20][8];
extern char * Re_ID[3];

void Oled_INIT(void)//初始化OLED界面
{
                  OLED_Fill(0x00);//全屏灭;
                for(i=0;i<4;i++)
                {
                        OLED_ShowCN(30+i*16,0,F16x16,i);
                }
                for(i=0;i<3;i++)
                {
                        OLED_ShowCN(i*16,3,F16x16_1,i);
                }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
        WiFi_Config();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SysTick_Init();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i2c_CfgGpio();                                 /*I2C总线的GPIO初始化*/
        OLED_Init();                                         /* OLED初始化 */
  Oled_INIT();       //OLED界面初始化
  Beep_GPIO_Config();//蜂鸣器和继电器初始化
  PC_Usart("\r\n即将进行的测试是:1.STA模式: TCP Client\r\n");
  ESP8266_STA_TCP_Client ();
        RC522_Init ();     /*RC522模块所需外设的初始化配置*/
        PcdReset ();
        M500PcdConfigISOType ( 'A' );/*设置工作方式*/
        Read_Flash();//读取卡号

        BASIC_TIM_Init();//定时器3初始化

        while (1)
        {
                WIFI_operate_data();
                if( (strcmp( Re_ID[1],"1")==0)|(strcmp(Re_ID[1],"2")==0))//如果是删除和添加就进行flash操作
                {
                  InternalFlash_Test();//向flash写入保存的数据
                }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7-09):
楼主这个是有APP吗,还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添加卡号?

网友B(2020-02-01):
这个或以联合开发,我这里可以帮忙开发app 或小程序 免费的请放心,如果楼主的东西比较稳定的话。

网友C:
这个或以联合开发,我这里可以帮忙开发app 或小程序 免费的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