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打开Proteus会很卡很卡什么情况

楼主(2019-02-28):
换了几个版本了,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原因,打开任务管理CPU那栏几乎占满了,我的CPU是 I3很久很久以前买的,对电脑硬件不太了解。该不会要换回WIN7吧。。。。

网友A:
你也不看看不同的操作系统对硬件还是有要求滴

网友B:
主要看装的是32位还是64位,正常时XP都用的6

网友C:
win10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用win7相对较好

网友D:
软件版本太高或者你本身电脑的配置不适合你该版本的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