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和atmaga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9-02-28):
52单片机和atmega单片机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公司也是这货的其中生产商之一

网友B:
简单的说,CPU构架不同,虽然都是8位的,但指令集不同,AVR是用RISC的,哈佛结构的总线;51是用CISC,冯诺衣曼结构的总线。跟AVR比,51是老掉牙的东西,内部资源少,速度慢,但学习简单,是用的最多最精典的单片机。AVR是后来才出来的,工艺上远超过51,内部资源丰富,速度快。 并不是必需得学,但学了最好,学了51再学AVR就快很多了,因为是同一个东西,就像学了一种编程语言一样,学了一门其它的就简单了,因为思路是一样的,只是格式写法不同而以。 单片机的品种多的跟米一样,看你用在什么上,我知道的常用的有AVR,51,PIC等.

网友C:
52单片机与其它单片机不同,atmaga学一下你就明白了。简单说52入门型,其它属于专科型,寄存器也多,功能也强大,基本是一款芯片在不加外围辅助器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此,代码也复杂。
下面有atmega的案例
AVR单片机pwm程序+仿真_数显
http://www.51hei.com/bbs/dpj-146306-1.html
一种很精炼的矩阵键盘扫描应用原理图及单片机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45045-1.html
里面还有多多

网友D:
多了AD接口,多了PWM和其他一些资源,最主要的是运行速度快。

网友D:
多了AD接口,多了PWM和其他一些资源,最主要的是运行速度快。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2位300M的高速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