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s2单片机光立方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3-01):
某个光立方的程序里面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ine_LATCH=P1^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行扫描的锁存端口
sbit LATCH1=P2^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第一灯板的字节锁存
sbit LATCH2=P2^1;//
sbit LATCH3=P2^2;//
sbit LATCH4=P2^3;
sbit LATCH5=P2^4;
sbit LATCH6=P2^5;
sbit LATCH7=P2^6;
sbit LATCH8=P2^7;

里面P1.0是定义什么?后面是八个是74hc的io口定义我懂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粘贴3d取模软件里面的数组了?
想知道3d取模软件的用法,不是很懂

后面我自己写的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huxi.c"
//定义IO口
sbit LA0=P0^0;
sbit LA1=P0^1;
sbit LA2=P0^2;
sbit LA3=P0^3;
sbit LA4=P0^4;
sbit LA5=P0^5;
sbit LA6=P0^6;
sbit LA7=P0^7;        //8个74hc的脚

sbit key0=P4^7;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定义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
uchar num;
uchar NUM;

void main()
{
while (1)
{
if(key0==0)
    {
         void Delay20ms()                //@22.1184MHz yanshi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
                j = 175;
                k = 7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finish

         if(key==0)
         {num=0;}
        }

if(!key1)
    {
         void Delay20ms()                //@22.1184MHz yanshi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
                j = 175;
                k = 7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finish

         if(!key1)
         {num++;}
        }

if(!key2)
    {
         void Delay20ms()                //@22.1184MHz yanshi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
                j = 175;
                k = 7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finish

         if(!key2)
         {NUM=num;}
        }
        }}

//开机检测
unsigned char code ceng[]={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di[1234][8]=
{}

楼主:
这里是想用按键选择功能 key0是复位 key1和key2是普通按键

网友A:
p1.0口是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行扫描的锁存端口,这是是用573芯片做的吧?电路图呢?

网友B:
上电路来,通常573要锁存使能信呺才能锁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