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不了DHT11,没有如时序图所示响应低电平

楼主:
STC89C52单片机(晶振 11.0592M),连接DHT11。按照DHT11说明书,编程设计好时序后,通电开始测试。
但是无数次地测试,也用了很多网上找到的据说是实测有用的代码,都不能完整地读出40bit的数据。
通过测试发现主要有下面两种情况:
1. 有时是MCU发出开始信号并拉高电平后,DHT11没有响应低电平;

2. DHT11响应了开始信号后,在读第1bit时,DHT11拉低电平后并不像手册上讲的,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70us表示1,而是一直停在高电平,并没有再降到低电平。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网上找了很多实测有用的代码怎么也不行了。

网友A(2019-03-01):
sbit Sensor_SDA = P1^2;  //定义DHT11端口SDA

//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ensor_Data[5]={0x00,0x00,0x02d,0x2d,0x00};
unsigned char Sensor_Check;                  //校验和

unsigned 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ensor_ErrorFlag;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nsigned int  Sys_CNT;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String;

#define S_Temp "Temp:"
#define S_RH   "RH:"
#define S_CRCT "Check: True"
#define S_CRCF "Check: Wrong"
#define S_Data "Data: "
#define S_NotS "Sensor Not Connected"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 ] = {" Check: True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 ] = {" Check: Wrong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3[ ] = {" DHT11    ERR0R "};

/*******************************************************************/
/*                                                                 */
/* 数据转换与湿度、温度显示                                              */
/*                                                                 */
/*******************************************************************/
Disp_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m=0;
   if(Sensor_AnswerFlag == 1)
           {
              Sensor_Check = Sensor_Data[0]+Sensor_Data[1]+Sensor_Data[2]+Sensor_Data[3];
                  //校验成功
                  if(Sensor_Check ==Sensor_Data[4])
                  {
                    unsigned char s=0;
            Tmp=Sensor_Data[0]+0x06;     //RH
                        display[1]=Tmp%10+0x30;
            display[0]=Tmp/10+0x30;
                    if(display[0]==0x30)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0]=0x20;
                  if(display[1]==0x3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1]=0x20;
              }
             lcd_pos(0x08,1);
             lcd_wdat(display[0],1);      //十位数显示

             lcd_wdat(display[1],1);      //个位数显示

             Tmp=Sensor_Data[2];              //Temp
                         display[1]=Tmp%10+0x30;
             display[0]=Tmp/10+0x30;
                     if(display[0]==0x30)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0]=0x20;
                 if(display[1]==0x3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1]=0x20;
                  }
                 lcd_pos(0x46,1);
                 lcd_wdat(display[0],1);      //十位数显示
                 lcd_wdat(display[1],1);      //个位数显示

         }else        //校验失败 送上读到数据
                  {

                         lcd_pos(0x40,2);
                         for(m=0;m<16;m++)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2[m],2);
                 Delay_N1ms(36000);          // 延时 2S(两次读取间隔至少2S)

                  }
                }// 传感器未连接
                else
                {

                  lcd_pos(0x40,2);
                  for(m=0;m<16;m++)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3[m],2);
                  Delay_N1ms(36000);          // 延时 2S(两次读取间隔至少2S)
              }
}

/********************************************\
|* 功能: 读传感器发送的单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Data(void)
  {
        unsigned int i,cnt;
        unsigned char buffer,tmp;
        buffer = 0;
        for(i=0;i<8;i++)
        {
                cnt=0;
                while(!Sensor_SDA)        //检测上次低电平是否结束
                {
                  if(++cnt >= 3600)
                   {
                          break;
                   }
                }
                //延时Min=26us Max50us 跳过数据"0" 的高电平
                Delay(48);         //延时30us

                //判断传感器发送数据位
                tmp =0;
                if(Sensor_SDA)
                {
                  tmp = 1;
                }
                cnt =0;
                while(Sensor_SDA)                //等待高电平 结束
                {
                           if(++cnt >= 2400)
                        {
                          break;
                        }
                }
                buffer <<=1;
                buffer |= tmp;
        }
        return buffer;
  }

/********************************************\
|* 功能: 读传感器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主机拉低(Min=800US Max=20Ms)
     Sensor_SDA = 0;
     Delay_N1ms(216);  //延时20Ms
                     //释放总线 延时(Min=30us Max=50us)
     Sensor_SDA = 1;
     Delay_N10us(36);//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传感器响应信号
     Sensor_SDA = 1;
     Sensor_AnswerFlag = 0;  // 传感器响应标志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Sensor_SDA ==0)
        {  Sensor_AnswerFlag = 1;  //收到起始信号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1200)
               {
            Sensor_ErrorFlag = 1;   //防止进入死循环
                        return 0;
                }
            }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1200)
                   {
                     Sensor_ErrorFlag = 1;  //防止进入死循环
                        return 0;
                        }
            } // 数据接收        传感器共发送40位数据
              // 即5个字节 高位先送  5个字节分别为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校验和
              // 校验和为: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温度高位+温度低位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Read_SensorData();
                  }
          }
          else
          {
            Sensor_AnswerFlag = 0;          // 未收到传感器响应
                }
         return 1;
  }

void Clear_Data (void)
  {
        int i;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0x2d;
         }//接收数据清零
  }

网友A:
注意延时长度在范围内即可。

网友B:
网上的程序可能是1t单片机的延时时间不对,建议你找一个51开发板附带的程序试试,绝对可以,问题肯定出在延时上

网友C:
续继,续继,期待更精彩

网友D: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哦。
数据线一定、一定、一定要接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E:
解决了吗 兄弟 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F:
我的也有问题,传感器根本不响应。

网友G(2019-04-30):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兄弟 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我的也是     ,,,,stc12的

网友E(2019-07-02):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stc12的

我的搞定了

网友H:
找到问题是什么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I: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J:
一定要接5K的上拉电阻!!!!!

网友K(2020-01-12):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stc12的

怎么解决的?

网友L:
你看看有没有按照要求接上上拉电阻,没接肯定不行的,有的开发板是直接在上面就已经接好了

网友M:
我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N: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你好!
1、首先要硬件连接没错
2、基本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P:
先接一下上拉电阻,还不行就检查一下延时的时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Q(2020-02-17):
晶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