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817不导通驱动不了MOS管?

楼主(2019-03-01):
OUT1是单片机用PCF8591输出的5V脉冲信号,IN1是接28V电压,继电器是28V的

网友A:
这个仿真图不能说明什么,要是 OUT1 输出高电平?再说怎么选的元器件

网友B:
PC817的C级电源呢?没电源你怎么驱动COM?
注意COM的驱动电压大小。

网友C:
你這樣接,跟本沒電驅動MOSFET;Q7的C極必需接+10V~+15V電壓,才能令MOSFET導通.
另外若想提高PC817 On/OFF驅動頻率,R14必需改為1K以上,降低PC817內部LED驅動電流;
以便加速OFF的速度.

网友D:
看点路图MOS是高电平有效的,817不导通的话就是低电平吧。

网友E:
根据你的电路图OUT1由单片机用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F:
问题:Q7的C脚没有接电源

网友G:
模电玩的不是很好啊!三极管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作怎么工作?

网友H:
图纸有一下几个问题:
1、三极管没有供电。
2、三极管静态工作电路有问题。
3、元件选型有待考量。
4、继电器没有加权位二极管,电路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I:
在817的4 PIN串一个电阻接上28V就是了,

网友J(2021-12-27):
乱接一通,这么急干啥?沉下心学习电子电路,正常还要学习电路分析之类理论基础,否则也不错